电工电气
电容柜中的电抗器为什么会温度这么高?

楼主(2008-10-26):
请问各位:我单位的电容柜电容补偿总量为400KVAR,即40KVAR电容器10台而且每台电容器串联13%的电抗器。但当系统运行时发现电抗器在1个小时后温度上升到100以上。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电抗器运行温度偏高,设计选择的绝缘材料耐热等级偏低是造成故障的主要原因。 形成温升的主要原因有:温升的设计裕度取得很小,使设计值与国标规定的温升限值很接近;还有制造的原因,如绕制绕组时,线轴的配重不够、绕制速度过快和停机均可造成绕组松紧度不好和绕组电阻的变化。另外,接线端子与绕组焊接处的焊接电阻是由于焊接质量的问题产生的附加电阻,该焊接电阻产生附加损耗使接线端子处温升过高。另外,在焊接时由于接头设计不当、焊缝深宽比太大,焊道太小,热脆性等原因产生的焊缝金属裂纹都将降低焊接质量,增大焊接电阻。

网友B:
谐波 电压偏高导致电流大? 产品质量

网友B:
电容柜自然通风是否不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