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故障求助??

楼主(2008-10-26):
最近细纱机手动状态下走小车老是报警,显示轴1,和无电源,自动状态下根本无法运行,不到一个周期便报警,轴1,轴2,轴3,轴4,无电源.

怀疑共直流电源模块和驱动模块,电机有问题..便通通换上另一台正在运行的机器上的,但还是不行,于是把小车电机拆掉.单独运行电机,便不再报警,但是用人来推小车也没有感到阻挡和卡塞现象,不只是哪方面的原因???/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我是最近才研究过这个机器,现在也只明白个大概,我分析他的控制是这样的,锭子和张力由两台6RA22的模控直流驱动器控制,张力电机采用励磁绕组串连接发,可能是为了保证在不同位置的电机的扭矩分布均匀才采用这种接法。车、纱形、罗拉、滚筒四轴使用模控的6SC610驱动器驱动1FT5交流伺服同步马达作为动力,各电机分别接编码器作为反馈,反馈信号接回CNC中心,需要说明的是所有电机里面接有温度、霍尔,编码回6SC610驱动器。加捻和退纱动作都好说,成形部分应该是靠CNC里面的电子凸轮数学模型来完成控制其位置,张力的控制可能是靠定位张力弓与锭子头之间的直线距离来完成的,绕纱的动作中锭子的转速和成形数学模型关联后再与车架的位置关联,这样可以做到准确的绕纱,张力弓在绕纱的时候应该有一个电流钳位信号给驱动器,使得张力弓在这一过程中稳定在一定的位置,这样控制绕纱长度和实际长度的差值就是张力值。

这样分析不知道对不对,这边的电气系统不知道跟你们的是不是一样。希望交流一下。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资料能给我看看。我这边的CNC是1.0的版本。

网友B:
估计楼上的是我的旧同事了,因为国内只有那有这个版本的设备而且是第一代的186系统,比你想象的复杂的多慢慢研究吧,记得调试时把皮带拆了。

回答楼主的,把你的wapper报警信息贴上来,无论是急停或故障就会提示无电源的报警和相应的其他报警,建议你进入故障记录页面查看详细的故障信息,而一楼版本是输入>d all来显示故障的,关键是看robox的提示

网友A:
CNC里面肯定是很复杂,毕竟是人家花了很长时间才研究出来的,我目前的水平还研究不了这个东西,只是从外部电路来看CNC的输出,了解其原理作为技术参考。

网友A:
我这边是< d al是读取报警信息

网友B:
上次打来电话说出现故障了,也不知道解决了没有?

你的设备和楼主的相差2代,主要区别在cnc数控系统不同,其他大同小异可以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是< d al是读取报警信息

在进行自动检测时注意观察cnc液晶的变化,如通不过就用这指令查看

网友A:
上次是滚筒驱动板坏了,两台机对调后OK,但是现在这种板子很难找,新购价格昂贵不说还找不到什么供货商。维修要整个驱动器发过去,麻烦。对方还说不一定可以修复,暂时先给西门子维修,计划升级中。不过说句老实话,驱动器坏了还可以升级,CNC坏了怎么办,难道还找意大利过来升级呀,不太现实。长远来说应该寻找其他突破口。

网友B:
呵呵,升级?我这正在制造这种设备第一台调试成功接着还有2台在做,整个新611驱动器的价格是16Wrmb而且国内南京还没现货而德国最其时间准订货3个月即可,不知道张生知道这价格会怎么想,哈哈。

cnc目前还未收到有坏过的信息,而我这的新款robox比原来的还小,改用can协议和611通讯接线少了很多。

还不如你改了变频器控制好啊。

供货商找北京的罗辉即可。

网友A:
罗辉让我们和意大利联系,等于没说。

见识过你上传的图片了,太豪华了,不是一般的平民能接受得了的。

其实旧的版本升级不一定一定要611,可以用别的公司的产品呀,不知道你记不得环锭机上的钢令板伺服,老掉牙了,买西威的报价差不多3万现在改了,成本是它的十分之一不到,比它维修的价格还要低。你现在的新机型不是也不用西门子的直流驱动了吗,西门子的价格真是让人无法忍受。

网友A:
不知道勇哥有没有考虑过用一个中型PLC或工控机+运动卡替代现有的CNC,这种机器不象数控机床那么复杂,要求有立体空间,要插补什么的,它只不过是往复动作,所有的电机都有编码回来其绕纱动作完全可以做到现在的效果。

网友B:
我们不再用西门子的调速器而是用欧陆,伺服器只能用西门子的一些功能比较容易实现。

目前意大利方面也开始着手改用美国的控制器,估计很快有消息了

你们的配件可以查询香港公司方面,老张熟悉一家公司他们也代理的,以前在外就是通过这家公司购买的备用电路板。

楼主(2009-03-03):
真是慢待各位前辈了,故障早已解决,是编码线的问题,看来各位都是高手,留个电话吧,以后好联系???13784890834,

楼主(2009-04-03):
2004年进的全新B6细纱机,现在张力弓驱动模块上的面板无显示,肯定硬件有问题,想拿到西门子去修,不知道里面有程序吗???不会把硬件修好了再吧程序弄丢了吧???/

各位高手说说吧!

网友B:
呵呵,刚才是你联系我的吧,你的是611D型系统里面有参数的,维修时事先和对方说明即可

楼主:
我们这里还有三台运行的机器,不知怎样把里面参数读出来,万一修不好买个新的来怎样用面板上的键输入参数呀???盼回复,勇师傅.你有611的说明书吗?中文电子版的最好,我这里啥也没有,报警E-A301或E-A303是啥意思???

楼主:
怎样区分是U型或者D型

网友B:
到西门子官方网站看看去,需要一个软件调试即可

http://www.ad.siemen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