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电容接触器浅谈

楼主(2008-10-26):
在这个帖子里,希望大家都来谈谈电容接触器。我仅做个抛砖引玉。

楼主:
........电容器接通时电容器产生瞬态充电过程,出现很大合闸涌流,同时伴很高电流频率振荡,此电流由电网电压、电容器容量和电路中电抗决定(即与此馈电变压器和连接导线有关),触头闭合过程中可能烧蚀严重,应当按计算出电容器电路中最大稳态电流和实际电力系统中接通时可能产生最大涌流峰值进行选择,这样才能保证正确安全操作使用。
........选用普通型交流接触器要考虑接通电容器组时涌流倍数、电网容量、变压器、回路及开关设备阻抗、并联电容器组放电状态以及合闸相角等,一般达到50至100 额定电流,计算时比较烦琐。
........电容器组没有放电装置,可选用带强制泄放电阻电路专用接触器,如ABB公司B25C、B275C系列。国产CJ19系列切换电容器接触器专为电容器而设计,也采用了串联电阻抑制涌流措施。
........选用时参见样本,还要考虑无功补偿装置标准中规定。电容器投入瞬间产生涌流峰值应限制电容器组额定电流20倍以下(JB7113-1993低压并联电容器装置规定);还应考虑最大稳态电流下电容器运行,电容器组运行时谐波电压加上高达1.1倍额定工作时工频过电压,会产生较大电流。电容器组电路中设备器件应能额定频率、额定正弦电压所产生均方根值不超过1.3倍额定电流下连续运行,实际电容器电容值可能达到额定电容值1.1倍,故此电流可达1.43倍额定电流,选择接触器额定发热电流应不小于此最大稳态电流。

楼主:
........大容量电容在瞬间通电的时候对电容充电电流很大,会造成大电流冲击,电路瞬间过载,瞬间过载会烧断熔断器。电容切换接触器是通过限流电阻给电容充电,然后通过内部延时装置接通电源。降低电路的大电流冲击,防止损坏线路熔断器等。

楼主:
........电容切换接触器它有一组特殊辅助触头,在接通过程中它的辅助触头会先通过电阻接通电容,然后再直接将电容接通,这样不会有太大的冲击电流。接触器装有限流电阻,可以把合闸涌流抑制在允许范围内。

楼主:
切换电容接触器电阻烧毁原因:

请问:在进行无功功率补偿时,运行中切换电容接触器上层主触点连接的电阻过热,造成接触器起火,已出现过两次,请问引起燃烧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问题补充:接触器额定电流是63A,额定负载是30Kvar,所带负载为12Kvar,在此情况下消除涌流电阻处仍有电流过热现象,使谐波引起的吗?还是质量有问题?

回答:........电阻过热如果是经常出现那就是电阻功率不够,或电柜内散热不好。如果是偶尔才出现,是有比较大的浪涌电流,是负载引起的,如负载经常切换。 接触器烧触点:1、接触器触点容量太小;2、负载变化大,补偿电容切换频率太高,触点损坏快,造成接触电阻大。3、环境不好,如有金属离子,平时不注意保养。

楼主:
天水213的CJX4-kd系列切换电容器接触器

一、用途
........CJX4-kd系列切换电容器接触器(以下简称接触器)主要用于交流50Hz(或60HZ), 额定绝缘电压为690V,在AC-6b 使用类别下,额定工作电压为400V时额定工作电流至87A 的低压无功功率补偿设备中,通断低压无功功率补偿用的电容器组,用以调整电系统的功 率因数COSΦ 值。接触器附有抑制涌流装置,能有效地减少合闸涌流对电容器组的冲击和 降低操作过电压。

二、结构特点
●接触器为防护式,动作机构为直动式,触头为双断点;
●接触器由一台CJX4-d 系列交流接触器,一台转换触头组和六根限流电阻线等零部件 组成,转换触头组挂接在CJX4-d 系列交流接触器的上方,主触头系统分上、下两层 布置,上主触头接通瞬间后自行断开复位,下主触头继续闭合到位。
●在接触器两侧可加装辅助触头组(F3-20d1)以增加辅助触头对数。
●触头数量。 接触器具有三对常开主触头,每对主触头分上、下两层,每对上主触头与两根限流电阻线串联后与一对下主触头对应并联。接触器本身还具有两对辅助触头(上层一对,下层一对,仅CJX4-50kd-125kd)或三对辅助触头(上层一对,下层两对,仅CJX4-50kd-125kd)。
●在接触器的线圈接线端可加装延时、放大等各种功能模块。
●接触器的绝缘件均采用具有耐阻燃的尼龙材料,且对铁芯进行特殊表面处理,使接触器可直接用于湿热带型(TH);
●本系列产品的安装尺寸均于CJX4-d 系列交流接触器对应相同。

三、工作原理
........当控制回路通电后,接触器吸合,串入限流电阻线的上主触头先于下主触头接通,从而达到抑制涌流作用,完成后瞬间断开复位,其间下主触头进入正常工作,而断开回路时则由下主触头完成,各司其责。因限流电阻瞬间接入,所以不会造成长期的电力浪费和烧损电阻线等现象。

楼主:
施耐德LC1-D.K系列三相切换电容接触器接线图:

楼主:
施耐德LC1-D.K系列三相切换电容接触器选型:

网友A:
就用过天水的电容接触器,不过其中有一次的补偿,好多电容都泄漏溶液了,而且接触器也烧坏了几个,也不知道啥原因。

楼主:
施耐德LC1-D.K系列三相切换电容接触器:

楼主:
........切换电容接触器也简称电容接触器。

........上图中的那6根连接线分别连接接触器和接点模块的3对触点,那不是普通的导线,而是抑制电阻,也称之为电阻线。实测其电阻为:0.6~1欧姆——因为数字万用表显示波动厉害,所以只测得这个范围值。

........不过,现在也有些电容接触器上面的模块采用其它电子结构而不需要电阻线。例如:

EPCOS电容器接触器B44066S不需预充电电阻

........爱普科斯(EPCOS)开始提供一系列新款电容器接触器,专门适用于失谐PFC(功率因子校正)系统。它们不需要预充电电阻,其功能已经由滤波电路的线圈提供。

........其中B44066S****N230系列,允许失谐PFC系统配备比以往成本更低的接触器。所有系列产品的接触器均配有单一辅助触点。此外B44066S****J230/J110系列电容器接触器已经过多年的考验,配有无线圈系统所需的预充电电阻。

........EPCOS提供的这些接触器为客户提供下列好处,包括:优异的浪涌电流抑制能力、可避免瞬变电流,而由于有优化的切换性能,能延长电容器以及整体PFC系统的使用寿命,以及可降低电阻损耗、防止电击事故等。

楼主:
施耐德LC1-D.K系列三相切换电容接触器的接点模块,左边3个是电容的提前放电接点,常开触点,接触器接通时瞬间闭合。右边一个是普通的常闭触点。

接触器不通电的情况:3个放电接点的动静触头分开,接点模块的挂钩与放电接点通过磁铁连接在一起————可以看到,放电接点的最高位置与模块的最高位置平齐。

?

楼主:
接触器通电,放电接点还没有与挂钩脱离的情况:3个放电接点的动静触头闭合,接点模块的挂钩与放电接点通过磁铁连接在一起————可以看到,放电接点的最高位置低于模块的最高位置。

楼主:
接触器通电,放电接点与挂钩已经脱离的情况:3个放电接点的动静触头断开,接点模块的挂钩与放电接点脱开————可以看到,放电接点的最高位置高于模块的最高位置。

楼主:
切换电容器用接触器的选择

低压电力负载一般为异步电动机等感性负载,且经常处于轻载运行,电网的功率因数较低。通常需在电网中接入电容器组进行无功功率补偿,提高其功率因数,以减少线路损耗和电压降。切换电容器接触器主要是装在无功功率补偿装置中,供作接通和分断并联电容器组之用。

选用切换电容器接触器时,通常是按所需控制电容器容量不超过接触器可控制最大电容器为原则。但这种简单的方法并不全面,应当是计算出电容器电路中稳态过电流和实际电力系统中接通电容器时可能产生的最大涌流峰值来合理选用接触器,这样才能保证正确的安全操作,达到最佳经济效果,应当指出,在某些场合下,经计算后,完全可以用经济有通用型交流接触器来投切电容器组。

1、通用型交流接触器的选用

切换电容器的接触器可以选用通用型交流接触器或切换电容器专用接触器。

CJ20系列通用型交流接触器与电容器的选配可参照表1。引进的3TB系列通用型交流接触器与电容器的选配见表2。

通常,为了抑制电容器组接通时的涌流峰值,可在接触器与电源之间串入专用系列限流电抗器产品,但此方法存在以下缺点:

(1)抑制涌流不理想,在接通多台电容器组时,涌流倍数仍会超过20倍,有时竟超过50倍,对接触器和电容器存大隐患。

(2)电抗器体积大、耗铜多,长期串在电路中运行耗电量电量大。

2、切换电容器专用接触器的选择

各系列切换电容器专用接触器的产品样本中都载有对应不同额定电压下可控制最大的电容器容量(kvar)等技术数据(参见本期电工参考资料专栏中的《切换电容器专用接触器》一文中的附表)。通常用户是根据样本提供的数据选用所需的切换电容器专用接触器系列。切换电容器专用接触器选用时,应满足无功功率补偿装置标准中规定的以下要求。

(1)电容器组的放电

电容器组切换后,电容器组上的剩余电压降至50V时的时间应不大于3min。如装置中采用的电容器本身或装置中已设有放电部件能满面足以上要求时,可选用不带放电电路的切换电容器专用接触器,否则就应选用具有强制泄放电阻电路的B25C~B75C系列切换电容器专用接触器。

(2)最大稳态电流下运行

电容器组运行时的谐波电压与高达1.1倍额定工作电压的工频过电压,会产生较大的电流。电容器组电路中的设备器件应能在额定功率、额定正弦电压(无过渡状态时)所产生的均方根值不超过1.3倍额定电流下连续运行。由于实际电容器的电容值可能达到额外负担定电容值的1.1倍,故此电流可能达到1.3*1.1=1.43倍电容器组的额定电流。因此,选用切换电容器接触器的约定发热电流不小于此最大稳态运行电流,也即不小于1.43倍被控制的电容器组额外负担定电流。

(3)涌流峰值的即制

电容器组投入瞬间产生的涌流峰值应限制在电容器组额外负担定电流(有效值)的20倍以下(JB7113—1993《低压并联电容器装置》中规定)。应当注意到GB/T15576—1995《低压无功功率静态补偿装置总技术条件》中规定为应限制在100倍以下。

切换电容器接触器的选用方法,以ABB公司所提供的选用方法最为合理和经济,值得借鉴。该公司有可承受最大涌流峰值各不相同的3个系列接触器可供选用:通用型EB、EH系列接触器,UA、UB系列接触器和串有限流电阻的UB—R、UB——RD系列接触器。3个系列接触器的基本参数见表3。

网友B:
我也来盖一层!!!!!

网友C:
       切换电容接触器的理想工作过程有四步。第一、释放状态;第二、限流阶段,限流机构接通接触器未接通,涌流由限流机构接通并被限制在一定范围;第三、稳定阶段,限流机构及接触器均接通,接触器弹跳时不燃弧;第四、运行阶段,限流机构断开,接触器保持接通。
理论盲点:对第三阶段的存在和意义认识模糊,对产品没有提出相应要求,使得少数产品弹跳时触头损失较大,寿命缩短。
技术盲点:由于出厂只检查限流时间T1,当限流机构在接触器接通前就已跳开时,T1仍正常(T2为负数), “假合格”产品不能检查出来。“品牌”产品的假合格概率为1.14%,这些产品寿命较短,严重时很快烧毁,约占0.3%

     这类产品是高风险的,复合开关理论合理,但实际的故障率比接触器还高。福美电器的FC1-R通过技术和手段的创新,也仅仅提高了那“0.3%--1.14%”

网友D(2008-11-29):
其实接触器容量大一些也可以,现在电容切换接触器国产质量太差

04年购买的配电柜用的是上海人民 B50C接触器控制20K乏电容,今年全部更换为国产CJX2-95接触器

B50C接触器是正规的上海人民,不是温州的假人民,可就是出问题——触头接触不良,导致熔断器频繁爆,部分电容烧坏

40个有1半出问题,只好全部更换

网友E:
投切电容的复合开关,其原理是接触器和可控硅并联,可控硅等待电压过零时触发导通,但价格较高,但不知道是否耐用,用过的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