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了!

楼主(2008-10-26):
我在编辑软件里编译好的,并且也离线模拟测试通过的dop画面。为什么下载后与plc连接后,会出现“plc 无响应的”报错信息?是我没有编写通信巨集?不是说可以直接连接吗?其实就是三个按钮控制三个输出!请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A:
通讯参数设置? 连接线是对的?

楼主:
不会吧!我一直用FX2N系列的?不是在dop模块设置里的设置吗?9600?? 7?? 1?? E?? N??? 吗?巨集里我写和不写一样报错!

网友B:
通讯参数没有错? 接线和三菱的是422?

楼主:
422?那就是只能和com2接口了?com1没得选择!!现在我没有usb线下载,只能用com1并能和pc建立通信和下载,问题是我用了com1通讯口下载数据后,与plc的接线在插在com2上,两个机子能认得到吗?是不是要在系统键上设置一下呢?

楼主:
线是原配的422线,我看了手册上的接线图!

是不是由于该机原来是使用usb线上下载,我由于没有原密码,是在清除内存重新更新韧体后将编译好的画面数据用com1口下载的,其中里面还有什么玄机?

网友C:
代开全国正规建筑安装,服务,销售,地税,国税,增值税,普通发`票,验证后付款13699888362

网友B:
用com1口下载程序和用com2口和plc通讯是不冲突的,如果没有usb下载线只要进入系统设置下com1口下载就行

422线是那里配的 最好用万用表测一下,还有你用的人机是A系列还是b系列,两个系列接线是不一样的

楼主:
谢谢!总算搞定了。原来是因为与pc连线的是com1与plc必须要指定com2的422!

网友D(2008-12-03):
是这样的,com1口是232接口,接pc;com2口是422接口,接三菱plc的422口。不过我一般都是用USB下载画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