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请教!!!

楼主(2008-10-26):
我在编辑软件里编译好的,并且也离线模拟测试通过的dop画面。为什么下载后与plc连接后,会出现“plc 无响应的”报错信息?是我没有编写通信巨集?不是说可以直接连接吗?其实就是三个按钮控制三个输出!请指教一二!!!谢谢!我用的是Fx2n系列plc 端口设置为9600? 7? 1 Even

楼主:
初次使用台达dop请教了!不要光看贴不回啊!我在干等着啊!

网友A:
检查通讯参数和通讯线??

网友A:
RXD+ (2)???? (7)TXD+
RXD( 1)????? (4)TXD

(3)TXD+???? ?(2)RXD+
TXD( 4)??? (1)RXD

GND (5)?????? 3)SG

这个是A写列人机的接线方法 B写列有些不一样

网友A:
左边是人机? 右边是F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