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伺服电机驱动器求助

楼主(2008-10-26):
在网站 http://www.dspdsp.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874?上查到三意直流伺服电机驱动器控制器SY-MCS100系列的一些说明。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用。其中有一条是“客户端控制方式有:脉冲(PULSE)和方向(DIR)信号控制;±10或±5V模拟电压输入调速控制;上位机串口控制可选择”。

不知这三种方式都都有,还是可以任选一样。此外,是否可以这么理解:

(1)采用脉冲/方向控制模式,就是和步进电机控制方式一样。用一般的步进电机控制卡就可以与之连接。

(2)采用±10或±5V模拟电压输入调速控制模式,就是直接在驱动器输入端上加电压。

(3)采用串口控制方式。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做。

谢谢!

?

网友A:
没有用过 三意 的产品。

网友B:
一般的串口控制模式在实时性上不会太好,不过指令模式相对灵活,可以兼顾位置,速度,电流等多种模式。

网友C:
脉冲(PULSE)和方向(DIR)信号控制 is better.

网友D:
boen 啥时候出本书给大家学习学习 这里就很多粉丝

网友E:
脉冲(PULSE)和方向(DIR)信号控制比教好,调试简单

网友B:
to“4楼”:功底有限,还是饶了我吧~

网友D:
SANYO驱动器 型号 DA2D020DV67P00 ;配SANYO  V720-012EL8 200W  直流伺服电机 ----驱动器CPU出问题 众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除了买新的 替换二手的(不好找啊)。求替代方案?

网友F:
我需要3KW到10KW的伺服驱动器,谁知道国内那些厂生产这个吗?他们的质量怎样?非常感谢!

网友G:
如果需要高速控制的话,这两种控制方式可能有些力不从心!

网友G:
对驱动器的控制功能有什么要求?需要什么样的控制方式?一定是国产的吗?日系欧系美系的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