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X-300X 控制站如何通讯?

楼主(2008-10-26):
求助:有谁知道在JX-300X中两个控制站如何进行通讯?

网友A:
只知道与上位机是同轴电缆。

网友B:
采用通讯模块进行编程通讯.

网友C(2008-12-30):
你查一下通信功能块 Intelligent gateway block module,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与上位机是同轴电缆。

  是吗?   难道是同轴电缆?     是用交换机和网线 在控制站与工程师站及操作站之间数据传送..................

网友C:
是超5类双绞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与上位机是同轴电缆。

 你用的什么DCS系统。。。反正我用的浙大中控给的JX-300X 通讯是用网线(超5类双绞线)与交换机在控制站与工程师站及操作站之间数据传送..................

网友E:
 网线和交换机

网友C:
我觉得他问的是软件如何编程才能通讯。

网友F:
两个控制站之间用它们提供的通讯模块就可以啊。。这边控制站发送。。那边控制站接收。。我们项目用中控ECS100系统就有这样的通讯。。我看他们做的程序了。。很简单的。。具体你可以联系做你们项目的工程师啊。

网友G:
直接用交换机和网线连接就行。

网友H:
通过SCX写语句才可以实现控制站之间的数据通讯

网友I(2009-01-29):
我觉得应该是直接用交换机和网线连接分两步考虑第一如果只是用于显示的话就用OPC SERVE软件就可以了如果是用于控制的话就要直接用交换机和网线连接再通过编写才可以实现控制站之间的数据通讯 。

网友J:
两个控制站之间的通讯时不存在什么技术难题的。常用的是星型网络,把控制站的双绞线都连接到同一个交换机就可以了。控制站之间一般不需要通讯,需要的话也只是信号的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两个控制站之间的通讯时不存在什么技术难题的。常用的是星型网络,把控制站的双绞线都连接到同一个交换机就可以了。控制站之间一般不需要通讯,需要的话也只是信号的引用。

网友C:
13楼说的对。 就是信号交换。

网友L:
我这有个浙大中控给我发的例子分享分享控制站间通讯技术
对于一个较大的系统,有时无法做到将程序需要调用的位号集中在一个控制站中。这里,就需要进行数据的站间调用。

为了实现在控制站间交换数据,在每个控制站中开辟了一些接收数据区,用于描述每个控制站的共享数据;每个控制站还有一些发送数据区,用以发送共享数据。

假如2号控制站需要调用1号控制站的一些数据,那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实现数据交换的步骤——
 首先,在1号站内编制一段程序,把需要被调用的数据存放在本站点的发送数据区中。
 然后在接收数据的2号控制站中我们编制一段程序,将指定的1号控制站发送的数据接收到本站点中。
 接收过来的数据可以通过赋值到本站的自定义变量中,供本站点任意使用。
举例:
地址为2的控制站中有以下的一些数据需要在地址为4的控制站中使用,这些数据分别是:地址2号控制站中氧化炉温度TI-101,空气流量FI-101,反应罐液位LI-101,电机1状态DI-101,电机2状态DI-102,电机3状态DI-103,电机4状态DI-104。经分析,需要发送的数据有模拟量位号3个,开关量位号4个。

程序如下:
发送端:

接收端:

• 我们定义本程序所要用到的一些变量 :

网友L:
  不行发不上来,格式还不对。用的就是SETBIT模块GETBIT模块SENDMSG模块等等

网友M(2009-03-18):
对的,就是用的SETBIT模块GETBIT模块SENDMSG模块,但是格式不对,没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