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维修基本作业方法

楼主(2008-10-26):
维修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设备的性能和使用寿命。为了保证维修完的设备保持良好的性能和较长的使用周期,大家应该掌握一些基本的作业方法。设备的维修步骤包括: 准备工作,拆卸,清洗,检查修理,装配,调试

1 准备工作

1.1查阅相关资料,查清它的结构及零部件的相互关系

1.2大致或准确判断出可能的故障原因,做到胸中有数

1.3确定一下是否有相应的原始数据需要记录(如相关原始位置情况,温度,压力,各间隙情况)

1.4准备相关的维修工具及相关备件

2.拆卸过程

由于各种机械的类型,结构特点不同,因此拆卸不能生拉硬打乱拆,一般遵循以下原则

2.1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和实践经验,按照一定顺序,用合适的工具,从外部拆到内部,从上部拆到下部,先拆组合件,后拆零件

2.2拆卸的零件要做好标记,尤其是相配合的零件位置更要做好标记。同时拆下的备件不要乱堆乱放,以免给装配造成困难。小的零件最好是按照原来结构连接在大件上,以免丢失

2.3对于相配合的两零件,必须拆坏一个的情况下,应当保存价值较高的,制造困难的零件

3清洗检查

机械设备经过长期运转以后,经常出现油垢,铁锈,水锈,水泵之类还会有水垢等,维修过程中,如果不清洗干净,必将会影响设备的维修质量和设备的使用寿命;清洗零件时要注意洗油剂的选用,清洗轴承,轴套之类传动件密封面时,要使用油剂类清洗剂清洗,如汽油,柴油,煤油。不要用化学清洗剂清洗,因为容易造成零件锈蚀。

清洗完毕要进行检查,检查零件是否有磨损,麻豆,锈蚀,扭曲变形等,需要进行测量的要进行测量,并且做好记录和测绘。

怕碰的精密零件要单独存放,用布或木板,木片包好或垫好,需要上油保护的要上油,需要防潮的要封闭存放。

4更换或修复零件

4.1主要零件和次要零件配合运转,磨损后一般修复主要零件,更换次要零件

4.2加工周期长和加工周期短的配合运转,磨损后一般对周期长的修复,对周期短的更换

4.3大零件的小零件相配合运转,表面磨损后,一般对大零件修复,对小零件更换

5装配

装配是维修的主要阶段,维修质量的好坏除了取决零件维修的好坏,再就是取决于装配质量。如果装配过程中不讲技术要求,操作手法,配合零件或松或紧,零部件相对位置不正确,各间隙,角度,压力调整不合适,都会使设备不能正常运转,影响设备的维修质量及使用寿命。

6试转

主要检查运转是否灵活,温度,振动,声音,密封性,转速等是否正常,试转正常以后,方可交付车间使用

7设备损坏原因基本有两种:磨损和事故

事故损坏是指由于维护不当,操作不当造成。是一种人为损坏,必须避免,也可以避免的。

磨损是由于摩擦和化学等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它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但是,我们认识和掌握了这些规律以后,通过精心正确装配和维修保养,是可以减慢磨损的。

总之,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要想保证设备正常,安全高效的运转,一要靠各项制度做保证;二要靠科学的,规范的标准的维护手段做保证。

网友A:
总结得很好!

很适用的

网友B:
收藏了,刚好教育下面人员学习没有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