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UVW相

楼主(2008-10-26):
一般的直流电机不是有四根线吗,分别为蓝、红、黄、白。

用的时候要求将U、V、W三相接驱动器。

请问这是怎么对应的呢。谢谢!

?

网友A:
直流电机哪来UVW三相?莫不是直流无刷电机吧!

网友B:
应该是直流驱动器吧? 。???

网友C:
楼主,看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D:
交流才能分出相位来,直流怎么会有U、V、W相的概念。如果是无刷直流,还有有几根传感器线吧。

楼主:
那直流电机一般是几相呢?

我刚才说的那个有四根线的确实是无刷电机,这个区别大吗?

至于U V W三相,确实是驱动器上的。但是需要和电机连接。不知道怎么和这四根线对应起来。

楼主:
抱歉,请问。同样是直流,无刷的为什么有相位之分呢?

网友A:
“至于U V W三相,确实是驱动器上的。但是需要和电机连接。”———这显然是直流无刷了,而非直流!所谓的直流无刷电机并非直流电机,就分类而言,属于交流电机范畴,所以才会有UVW相位之分。

网友E:
你看一下驱动是AC? DRIVE? 还是DC DRIVE

楼主:
输入电压范围:DC 24 – 56V

应该是直流驱动吧。其实就是SY-MCS311 低压直流无刷无传感器电机驱动器控制器。我从网上下载了说明书。里面的照片上电机有四根线。不知道这四根线什么含义?

可惜我在这里不能贴图。遗憾。

网友A:
“?低压直流无刷无传感器电机驱动器控制器”———确认是无刷直流电机了,而且无传感器。估计四根线分别是U、V、W三相星形绕组入线和电机壳体的PE保护地线,具体定义还应该看电机侧定义,关键是区分开UVW与PE,由于是无传感器驱动器,UVW的相序可能无所谓,不过最好还是咨询原厂确认一下。

网友F:
楼主能不能上传些图片出来让大家好好思考?

网友G:
顶!随便向各位学习一下!

网友D:
“那直流电机一般是几相呢?”

直流电没有“相”的概念。有两根线就够了。?

“我刚才说的那个有四根线的确实是无刷电机,这个区别大吗? ”

如波恩所说,区别很大。“直流无刷”本质上不是“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