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拖动电机乏力

楼主(2008-10-26):
有一台刨光机主轴变频器,前段时间一直在36HZ下稳定工作,这两天突然在
此频率下电机无力卡住,非要调到50HZ才能达到以前36HZ的效果,真是想不通
一样的产品,一样的刀具,一样的木 料,怎么会突然没以前有力的呢?(用
万用表量变频器输入输出电压都正常)。

网友A:
没有见过,等待中。。。。。。

网友B:
不好意思!刚才我是试下,你的变频气是啥牌的!

网友B:
加我QQ吧!602451294

网友B:
有几牌子的变频器用久了是会没力的.

楼主:
是国产的一种叫德玛的变频器,浙江出的。前二十天左右也遇到过一台,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几个月的都工作在20HZ左右,突然就不行了。我用安川616G5去试,工作在V/F下不行,设置在无PG矢量方式也一样,怎么以前可以现在不行了呢?除了马达问题就是变频器问题,但就是想不通。

楼主:
提高工作频率就可以。通俗讲也就是说在相同频率下没有以前有力了。

网友C:
我考虑应该是CPU板处了问题了。

网友D: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