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PLCSIM问题求教

楼主(2008-10-26):
请问用PLCSIM仿真运行时,程序下载后PLCSIM开到RUN,PLCSIM不运行,点击输入没有输出,打开眼镜也看不到能流,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PLCSIM的状态是什么?RUN?请你说的详细一点,特别是Step7与PLCSIM的版本是多少?

楼主:
PLCSIM开到运行,STEP7和PLCSIM都是5.4的

楼主:
PLCSIM显示在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B:
是不是你的状态 SF是红色的?

网友C:
LZ打开仿真器时,最号先点击MERS按钮,将仿真器的数据清空,然后先下载硬件后下载程序。在打开眼镜符号调试,如果不行的话,请先检查硬件组态有无问题、并且是否编译并保存,当然也有可能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D:
要重新存一个什么东东.就存在默认的目录下呵

楼主:
谢谢各位,可能和程序太复杂仿真不了,做个简单程序就能运行了。

网友E:
还没有遇到程序太复杂不能运行的情况!

学习了!

网友F:
I guess something is 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