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R-A500

楼主(2008-10-26):
?? 有一台80KW的变频器出现热报警,常在低速时出现,经查风扇正常,另外还加装了两台风扇,但是没有效果,是什么回事,有谁知道吗?型号是FR-A500.

网友A:
首先查看变频器确实有没有过热。用手感测一下散热器,只要不超过60度左右,应视为正常。否则,查检测电路。(先查散热器是否脏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