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拖动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8-10-26):
我是07年毕业的大专生 专业工业自动化? 现在在化工厂做电气检修工作

新手刚来,向大家请教个问题!

?

变频器型号ABB550 电动机0.37kw

启动后报f0001故障 空试正常 在变频器输出端用短线接相同容量电机试车正常 试现场电机一起动就报F0001 现场电机接线拆除后 空试电缆也报相同故障 ( 现场盘车正常)

电机检测正常??? 电缆长度约200m 有高手分析指导下!!!啥原因?

网友A:
电缆太长电容电流所致,加输出电抗器或滤波器,调低载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