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Q系列的Q00JCPU一通电就报警

楼主(2008-10-26):
不知道是不是硬件有问题?出错的红灯不停的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你下载程序了吗?????????

网友B:
里面没有程序 你下载程序了吗?????????

网友:
下个空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C:
清除内存试试!!!!!!!!!!!!!!!!!

网友D:
里面没有程序,肯定报警啦

网友E:
是报警,用编程器清內存就行了,在不行就是有故障.

网友F:
新的一通电报警正常

是因为没程序和电池没插好

网友G:
估计你不下程序他就永远报下去了

网友H:
与电脑连上,写个程序进去就可以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I:
新的当然是这样,没有程序怎么会正常

网友J:
我同意7楼的观点。“新的一通电报警正常

是因为没程序和电池没插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