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脚本

楼主(2008-10-26):
在wincc中通过I/O输入数字即密码,并判断输入的密码若为真则点击确定按钮则实现某功能,若为假则显示密码错误。如何在按钮上写入wincc 脚本

网友A:
在脚本中使用IF语句进行判断,如果为真那么就实现你想实现的功能,如果为假那么使用OPenPicture函数来调用你实现做好的错误提示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