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驱动器22号报警内容是什么?

楼主(2008-10-26):
我是一名数控菜鸟,求助各位兄弟指点!

网友A:
编码器报警,查查线和接插件还有电机编码器。

网友B:
22#应该是伺服电机内置编码器出现硬件故障,当然也可能是编码器反馈电缆问题

网友B:
肖卫卫-----你和肖德寿什么关系?怎么一个德行,专门见缝插针做广告

网友C:
应该是编码器与驱动通讯出问题了。

网友D(2010-11-21):
请问高手们,如果不接编码器,如何关掉22报警?

网友E:
不接编码器,关不了报警,报警的时候参数可以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