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断路器能不能代替磁插保险?

楼主(2008-10-26):
如果是20A的家用磁插保险,能不能换成20A的1P小型断路器?

网友A:
可以替换!???????????????

网友B:
用B型1P空开完全可以

网友C:
比保险更管用,不用更换

网友D:
功能原理基本是一样的。谁好谁坏看价格就知道了。

有一点要注意一下,严格意义上讲,断路器不具备隔离开关具有的断开间隙的视觉功能,无非就是安全问题,全在自己把握!

网友:
就是空间的区别吗

网友E:
《功能原理基本是一样的。谁好谁坏看价格就知道了。

有一点要注意一下,严格意义上讲,断路器不具备隔离开关具有的断开间隙的视觉功能,无非就是安全问题,全在自己把握!》
安全是第一的,包括使用漏电开关也要加隔离开关

网友F: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G:
比家用的保险更管用!

网友H:
断路器不能代替保险,家用中可不用保险而用空开。

网友I:
看环境,如果是家用没问题,如有是有可控硅,IGBT,固态,千万不要用断路器代替保险,两者速度有差别.

网友J:
断路器分几种,看你的具体要求,但是断路器都有返回时间,需要注意

网友K:
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L:
短路保护有保险丝或保险管迅速么? 何况也没有隔离的作用呀(1P断路器没有明显的断开点),做过流保护还可以但是作短路保护好像不怎么样,个人理解请师傅指证。

网友M:
一般还是要保险的 有隔离作用

网友N:
还是用快熔保险吧!!!!!!!!!

安全

网友O:
可以啊, 用C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