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晶闸管中频电源控制板

楼主(2008-10-26):
大家好!我使用的是晶闸管中频电源控制板,原先使用的是通过电位器来调节功率的大小,现在我想改手动控制为自动控制,通过计算机输出一个模拟量到控制板上来进行控制。我的方法是把电位器输入线与模拟量输出的线并联,通过一个开关来实现手动和自动控制。可是一切换成自动档后,中频电源就不工作了,难道是控制板不接受外来的电源吗?或是其它原因,有相关的参考电路吗?请高手赐教,感谢!感谢!

网友A:
检查它们的公共地接好了没有!

网友B:
中频炉用单片机控制功率及脉冲输出,封锁保护.市场上有成功线路板,你可和厂家联系,自己搞很可能会烧SCR,个人看法供你参考.

网友C:
虽然控制板是使用电位器调整功率大小的,但是电位器本身并不一定只是用来输出模拟量电位大小的,它还可以做为滑动变阻器使用。你要用计算机控制这个电路板,首先要分析控制板这个电位器的控制原理,看这个电位器两端,如果接的是电路板电源正负极,中间头是接的运算放大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可以使用你的接法控制功率输出。但是很多电路电位器不是接的电源电压,它连接的可能是反馈信号,例如功率输出点的电压,通过电位器调整大小来反馈给控制电路,而你的电路只是外加的一个人为电位,跟实际功率输出无关,当然就无法控制了。还有很多控制方法,大都是需要电路板内部电源的或者说是和外部电位的无关的控制方法,与你的模拟量毫无关系,不但不能用,还可能造成危险,你现在的做法其实是相当危险的。大多数情况要使用计算机控制,是通过光电耦合器,利用脉宽调制PWM;来控制的

楼主:
对:标准触点 关于

虽然控制板是使用电位器调整功率大小的,但是电位器本身并不一定只是用来输出模拟量电位大小的,它还可以做为滑动变阻器使用。你要用计算机控制这个电路板,首先要分析控制板这个电位器的控制原理,看这个电位器两端,如果接的是电路板电源正负极,中间头是接的运算放大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可以使用你的接法控制功率输出。但是很多电路电位器不是接的电源电压,它连接的可能是反馈信号,例如功率输出点的电压,通过电位器调整大小来反馈给控制电路,而你的电路只是外加的一个人为电位,跟实际功率输出无关,当然就无法控制了。还有很多控制方法,大都是需要电路板内部电源的或者说是和外部电位的无关的控制方法,与你的模拟量毫无关系,不但不能用,还可能造成危险,你现在的做法其实是相当危险的。大多数情况要使用计算机控制,是通过光电耦合器,利用脉宽调制PWM;来控制的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D:
楼主的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楼主的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实践证明我的方案不行,现采用新的方案

网友E:
待商磋。功率输出电位器接的是15v电源,你只要设法能提供15v电源来代替此电位器我看可以,只是把原来一路做手动,新增加的一路做自动,中间用开关转换即可。

网友D:
由于楼主这种控制方式比较不成熟,如果单独提供15V电源稳定性应该比以前好很多。

楼主:
对:骏马千里 关于

待商磋。功率输出电位器接的是15v电源,你只要设法能提供15v电源来代替此电位器我看可以,只是把原来一路做手动,新增加的一路做自动,中间用开关转换即可。

内容的回复:

我觉得还是不行,电位器最左右两端电压有时是变化的,所以它可能不是电源电压,可能接的是反馈信号

网友F(2008-11-26):
中频机常规电路是调整工作电源电压来控制功率的,如果电源整流可控部分是压控的话,可以用你讲的方式进行控制,但要加一转换电路.

如果电源整流可控部分不是压控,最好用带电机的电动电位器,模拟量转换电压后驱动电动电位器到位调整,

网友G:
说的有道理!我这有这方面资料

网友H:
压控功率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