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系统数控车床不能夹刀故障

楼主(2008-10-26):
有一台台湾产的数控车床,按夹刀按钮没有夹刀动作,试验夹刀电磁阀、气缸及控制电磁阀的中间继电器都是好的,进诊断程序,查PLC输入输出状态表,按夹刀按钮,对应点有1、0变化,输出点没有任何一点因之而变化,怀疑某个条件没有满足,从而PLC禁止夹刀按钮有效。因此机找不到电气图,不好查找PLC的输入信号。请教:一般来说,什么情况下会禁止夹刀按钮有效?是否有这种可能:从主轴电机来的信号误报电机在旋转,从而禁止夹刀按钮有效?

网友A:
这个就不大清楚了,但还是留下

网友B:
数控车床也有夹刀按钮吗?是主轴夹头吧?有一种可能是里面有哪个保持信号一直在起作用,类似三菱的L或发那科的K。

网友C(2009-06-01):
现在故障解决了吗?建议按照控制夹刀电磁阀的继电器线圈信号,对应查找出是plc中哪个输出点ON后给出的,在梯形图界面查找此输出点,看梯形图中此点输出的前提条件有哪些?进一步查找条件有哪些未满足,照此思路一直查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