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镇流器和电子镇流器的灯连在一个开关上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8-10-27):
如题,面试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网友A:
应该都亮吧??????????

网友B:
我也想不出连在一起有什么不妥,应该不是脑筋急转弯吧

网友C:
正常应该没问题,明天去试试看。

网友D:
普通镇流器点亮灯管瞬间产生的高压,对电子镇流器电源进线有影响。

网友E:
没试过,改天试试看!

网友F:
谁试验了,然后告诉大家结果呀

网友G:
??????????????????????????????????????? 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H:
我个人觉得可以用,但是灯的寿命会缩短,而且灯容易坏,说不好刚开始就坏了。

网友I:
普通的镇流器没有问题 但是电子式的就承受不了瞬时的高压 寿命会大大降低 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J:
普通的镇流器在启动的瞬间.会有电压波动.会给电子镇流器带来影响,减小寿命

网友K:
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L:
没有试过。。。。。。。。。。。。

网友M:
这好象是一道题目,不是要做实验吧?

是啊!就是一道面试题,只要讲清楚就行,不要你动手装灯!你就做一个“光说不练 假把式”行不行?

那当然好办了!装灯布线还是W网友能啊!

知道就好!但他今天来不了,被自己设下的“简单的难题”难倒啦!

这不希奇!.............他不在东方就多讲一点,开始胡言乱语了(W网友名言):

要说两种日光灯在一起用,肯定是有问题的!

你怎么知道?

您得考虑这可是一道题目,不知是哪个单位了,比如是微软要招电工,比尔·盖茨搁那儿一坐,问您这个难题。您说了“没试过,改天试试看! ”或者说“应该都亮吧?????????? ”问盖茨这么多问号也不管用。我不是说网友讲得不对,东方也是这样想的。但东方从题目的出发点来讲,绝对不可能要的是这样的回答对吗?您想,比如说:“我个人觉得可以用”,比尔·盖茨就点点头:“OK!Very good !”这不可能吧!恐怕是“good bye ”了。怎么办呢?只有一口咬定“是有问题的!”先把比尔·盖茨镇住,再慢慢思考!

你这一套都哪儿来的?

还不是从W网友那儿学来的!他第一次看到东方的帖子,就一口咬定“常识错误”,他不知道那个帖子不容易动,到现在还在为他的判断付出代价。但这个精神总是好的,这个方法也还是可以用的。现在面试时用上了,也是W网友的贡献呀!

那你下面怎么办呢?

办法总是有的!有勇气就会有奇迹嘛!但也要言之成理。东方认为关键是“连在一个开关上”。

是啊!如果各自有不同的开关,那就好象是隔壁邻居,即使是一条线路,但用不同的灯,各用各的,不会有影响吧?

您能确定它们没有影响吧?

是的!

不改变了?

不改变了!

恭喜您,答对了!其实东方也不懂灯具,只是从逻辑推理上分析,如果用灯会干扰邻居,恐怕是不允许的。那么这两家同时开灯也不会干扰了?

那当然!反正不会干扰!

好!谢谢您的提醒!就是说,这两盏灯放在一家,用一个开关同时开启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吗?

对!.........不对吧?“普通的镇流器在启动的瞬间.会有电压波动.会给电子镇流器带来影响,减小寿命”,到底谁对呀?

是啊!启动瞬间的确是有波动的,那就有影响了?东方这回搞错了?千万不要让W网友听到,没准又要咬一口东方“常识错误”!

那能呢!这回请他来也不敢了。......你不是“东方不败”吗!

别介!那是网友开玩笑说的,我还差得远呢!到这里,就到这里吧。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他讲不下去啦!要说有影响,那刚才说“用一个开关同时开启也是没有问题的”就错了!要说没影响,和开头说“两种日光灯在一起用,肯定是有问题的”又矛盾了!

谁说的,东方是抛砖引玉!肯定有高人援手相助!

网友N:
楼主说的是普通镇流器接到电子镇流器的输出端吧?

高压会使普通镇流器击穿

网友O:
“东方”网友把只能适用于“串联电路”的“分压原理”不问条件地套用到“三相电路问题”中去,的的确确是一个“常识错误”嘛!三相电路根本不是“串联电路”!在交流电路的范畴内,“串联电路”只可能是“单相电路”!这是一个“常识”呀!

网友O:
并于“东方”网友的“常识错误”,可以参阅《三相星形网络是一个“复杂电路”》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02114550700001

网友M:
欢迎W网友光临“ 普通镇流器和电子镇流器的灯连在一个开关上会有什么问题?”面试现场,下面请W网友发表讲话!

W网友高兴地说:‘我为了带动网友们在“学术问题”上以仔细认真的态度来讨论,在讨论中我总是努力地把问题详细地阐述清楚,让大家都能在讨论中学到东西和得到提高。’

感人肺腑的表态呀!接下来W网友就“ 普通镇流器和电子镇流器的灯连在一个开关上会有什么问题?”进行示范性指导。东方已经把答案披露:“要说两种日光灯在一起用,肯定是有问题的! ”有了标准答案就好办,找出合理的解释应该不难。心动不如行动!小王高泉请吧!东方表态:如果回答正确,咱们就承认他通过了面试,是一位合格的电工!而且在提到W网友时不再说是“小王高泉”,以示鼓励。

网友P:
没问题,最少我没看出来有啥问题,因为我们的产线局部照明(灯装在产线的架子上)原来是用电感的,后来只要一坏,我们就改电子的,因为我们其它照明全是电子的,根本没有电感镇流器的备用,一同使用也没看出有啥不对

网友Q:
两个灯都亮,电子的比普通的先亮。

网友M:
“小王高泉”咋的不来啦?不想面试呀?只要他来,东方就让贤,几天就没有发言,为什么呢?等他“带动网友们”,早日立功呀!

可惜,他人是来了,不是讨论“普通镇流器和电子镇流器的灯连在一个开关上会有什么问题?”而是要大家看《三相星形网络是一个“复杂电路”》,难道这就是引导网友吗?众网友看了半天,只见W网友捣鼓小灯泡,根本不见镇流器,才知道又被忽悠了。

我们不等他了。他不来东方就再来胡言乱语了(W网友名言):要说装日光灯还真不是东方的强项。

还“强项、弱相”呢,你装过什么灯?手电筒坏了也修不起来吧?

是的是的!您别那壶不开提那壶呀!东方是不懂,但网友厉害呀!东方会向网友学习!这个问题应该说早就解决了!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两节五号电池为何会麻人?”

结论是:电感在断开时会产生很高的感生电动势。有个网友 hele 说“老婆要试一下????? ”意思是说:让老婆用手捏紧镇流器的两端,然后用两节五号电池也搭在镇流器的两端上,形成一个并联电路。

问老婆:感觉怎么样?

“没感觉呀。”

那把电池拿走啦!

老婆一脸无所谓:“行!”心想,就这两个小电池,接在上面都不怕,拿走我还怕你不成?

话音未落,电池已经断开,电感电流无处可走,全部涌向老婆娇媚身躯!电压竟达千伏以上!老婆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侬洗侉啦!纹另呀核册来啦!

现在不是老婆做试验,而是几十盏电感日光灯中有一盏电子镇流器灯一起开机。结果怎么样?

“所有灯都亮,电子的比普通的先亮。”讲得对极啦!证明了东方讲的“用一个开关同时开启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关灯呢?大家都没有明说。就有一位zhenbang_11011(大概是位数码网友)知道!他说:“普通的镇流器没有问题 但是电子式的就承受不了瞬时的高压,寿命会大大降低 ”东方左思右想,瞬时的高压那里来的?不就是关机的瞬间产生的吗?才使东方误出彀中奥妙!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千真万确呀!W网友。

网友R:
大开眼界

网友S:
我回去试一试看。

网友T:
服(本来我只想写一个服字的,可惜不让这样)

网友U:
我也当过电工,换过好几年的接触器、继电器,拧过灯泡但没装过灯;有次领导说起我的水平:连电灯都不晓得装……。

今天看到“其实东方也不懂灯具”“要说装日光灯还真不是东方的强项”,颇有点高兴,终于……怎么说呢?反正有点高兴,于是就顶一下。

又,“不就是关机的瞬间产生的吗”,觉得很有道理!

好久没来这里,不知道有这么热闹。

网友V:
我回去试试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W:
电子的先亮,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产品说明应该说的.说电子和普通镇流器不要装一起

网友M:
期待试验结果

网友X:
只知道都能亮,具体就不知道了,东方,交个朋友,你在哪里呀

网友M:
刘方先生您好!我是北方人,感觉您也是北方人吧。我去的地方较多。22楼故事里的老婆被镇流器电着,生气中讲了一句南方话“侬洗侉啦!纹另呀核册来啦!”,我能听懂一点,意思大概是说:你要死啦!(把我)魂也吓掉了!

网友Y:
“装在一个开关”可不可以理解为:两路镇流器和灯,在没有供电时,串联在一起?

一个电子镇流器和一个感串联,会有什么结果?我猜灯很容易不开自亮。

网友Y:
或者断开关时不会马上灭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