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碳刷打火

楼主(2008-10-27):
我司有一台电机打火,电流为40%左右有少许,电流大时火花就比较大。换了新碳刷也不行。云母沟也很深。请教: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帮忙顶一下,关键是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B:
要磨碳刷了,尤其是新的碳刷,我以前换碳刷都是先手磨,再开机低速磨2个小时

网友C:
如果排除了碳刷、整流子的原因,那就只有怀疑线圈有匝间短路存在。从你说的情况看还不算严重,拆开找到短路点,清洗干净上绝缘柒,用热风枪吹干即可。

网友D:
是直流电机吗?如果是可能原因1、碳刷的几何中心;2、碳刷磨损严重;3、花环需要处理;4、云母沟需要处理;5、更换新碳刷需要研磨等。

网友E:
我的看法和4楼朋友相同,另外检查一下,碳刷弹性是不是太小.

网友F:
碳刷有一定的规格,每种规格的碳刷都有一些参数,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和碳刷的规格确定该用哪种碳刷

网友G:
支持4楼的意见,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检查一下+、—极是否有接地的地方。

网友H:
碳刷的弹簧压紧力不合适吧

网友I:
首先确定整流子表面是否光滑、清洁、有无高低不平的情况,另外确定刷握的压力是否合适,再确定碳刷的中性点是否准确,另外在维护过程中更换的碳刷是否是同批次的、更换前有没有打磨?建议将此电机的碳刷全部一次性更换同批次的碳刷,换好后首先低速运转10几分钟,然后再高速运行

网友I:
同型号不同批次的碳刷在性能上也有差别的

网友J:
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在同一个碳刷下为什么会有滑槽,按理应该是平的啊

?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同型号不同批次的碳刷在性能上也有差别的

网友L:
还是电枢绕组短路的可能性大,我修过几年直流电机,碳刷原因一般都会解决,另外换向器表面不平也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关于如果排除了碳刷、整流子的原因,那就只有怀疑线圈有匝间短路存在。从你说的情况看还不算严重,拆开找到短路点,清洗干净上绝缘柒,用热风枪吹干即可。

有道理啊!

网友M:
可以找一下中性点吧?

网友N:
看一下线接错没有

网友O:
都没有说清楚是什么型式的直流电机,不好分析.我用过它励直流电机,有火花大现象,是因为炭刷架松动走位引起的.

网友P(2008-12-18):
是不是  整流子   上有划痕啊

网友Q:
我们有一台南洋电机厂生产的2000KW直流电机,第一次在1440KW负载时发现较大打火时,烧坏调速器快熔和可控硅,检查发现

碳刷磨损厉害,换向器表面覆盖大量磨下来的炭粉等杂质,经清理并改换了另一种碳刷(南洋厂更换的)后,不久又出现打火,

换向器上出现一道道黑色烧胡物,快熔又烧断,而这一次负载仅500kw,表面也没有出现上次的大量炭粉。我们非常着急,有哪一位高手

帮忙分析一下其可能原因,我们将万分感谢!

组:

南洋电机厂据说这么大的直流电机也是头一次做。

网友R:
学习一下,直流电机还真没有拆开过

网友S:
我公司直流电机220KW,出现多次大的故障,我也经常更换碳刷,但是我发现的打火现象都是哪一组和换向器表面接触不良造成,我觉得你应该仔细检查碳刷架和碳刷,有没有压力不够的或损坏的。

网友T:
碳刷有没有压力不够的或损坏??

网友U(2009-02-07):
找出电枢中心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V(2009-04-05):
碳刷的牌号是否正确?压簧是不是太松?电机转子是否光滑?

(020-31823946)广州鼎益碳刷厂公司是家专业碳制品(碳刷、进口碳刷)生产厂家,长期供应各种一般产业用电机碳刷、风机碳刷、印刷机碳刷(海德堡,罗兰,小森,三菱,富士等)、叉车碳刷(林德,三菱,小松,TCM,丰田等)、汽车碳刷、摩托车碳刷、电动工具碳刷、家用电器碳刷(吹风机碳刷,吸尘器碳刷)、微型电机(马达)碳刷、其产品用料均为德国和日本进口. 产品性能远远优越于国产材料,耐磨、噪音小且使用寿命长,是国内追求高品质产品企业和出口产品厂家的最好合作伙伴!!!
同时我们还代理了国外知名企业(法国罗兰、英国摩根、德国崇德、日本富士)等全球几大生产厂家进口碳刷,为所有欧美及国内各大进口电机制造厂用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如:美国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西屋(Westinghouse)、Reliance、德国西门子(Siemens)、瑞典ABB、法国Alstom等。

网友W:
可控硅调速的容易打火,应该加装电抗器,电枢的中心位置,碳刷压力,另外请仔细检查电源。

网友X:
我们这南阳电机打火,先查铜头,不圆就车销表面并处里,找好中性点,更换不良刷架,还有重要一点是看电机名牌,不能超速使用,南阳每台电机都有自己的转速范围。

网友Y:
23楼说的挺全了。。。。。

网友Z:
都说的挺好的

网友AA:
仔细检查整流子的云母有没有突出

网友AB(2009-05-13):
我这里的电机是杭州直流电机厂的,有一轧机电机刚换上碳刷才一个月,就下去了一半,太快了,为什么?要是碳刷不好,别的电机没有问题,用的哈碳

网友AC:
装置参数也有关系

网友AD(2009-07-05):
我同意4楼的意见,但是,就碳刷本身就好是买电机厂家原配的,我们单位的160KW直流机就是,刚开始是在市场买的,打火严重,怎么研磨也不行,后来从厂家买了一批,换上就好了,也没研磨。现在还在使用。这也许是外买的碳刷虽然型号相同,但是它添加料有关系,研磨好了更换上去也打火。

网友AE:
引用 网友AD:
我同意4楼的意见,但是,就碳刷本身就好是买电机厂家原配的,我们单位的160KW直流机就是,刚开始是在市场买的,打火严重,怎么研磨也不行,后来从厂家买了一批,换上就好了,也没研磨。现在还在使用。这也许是外买的碳刷虽然型号相同,但是它添加料有关系,研磨好了更换上去也打火。

主要在于碳刷问题  一定要原厂一样的 可靠些

网友A:
看来 碳刷  材料不一样,在性能上也有差别的。

网友AF:
我们公司都用上海摩根碳刷

网友AG:
引用 网友C:
如果排除了碳刷、整流子的原因,那就只有怀疑线圈有匝间短路存在。从你说的情况看还不算严重,拆开找到短路点,清洗干净上绝缘柒,用热风枪吹干即可。

网友AH:
你们的都是常见的。我昨晚修的那台打火不是在换向器那里,是电机和机座,转子换向器的另一头和电机外壳之间打火。有飞车现象,结果可控硅全烧了。大家分析下会不会电路板那边有问题。

网友AI(2009-08-24):
碳刷打火常规检查——碳刷好坏,滑环光洁程度。如果晶闸管有轻微漏电现象,打火就厉害。换向绕组接反,打火也厉害。

网友AJ(2009-10-15):
我现在有台哈尔滨的电机(160kw)也有同样的问题,换向器,碳刷,转子间也测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只能用到50%的负载。有哪位能帮助分析一下原因。z4的电机,500V,他励的

网友W:
同志们检查一下电源吧

网友AE:
引用 网友AH:

你们的都是常见的。我昨晚修的那台打火不是在换向器那里,是电机和机座,转子换向器的另一头和电机外壳之间打火。有飞车现象,结果可控硅全烧了。大家分析下会不会电路板那边有问题。

装置问题,有交流成分进去,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AE:
引用 网友AJ:
我现在有台哈尔滨的电机(160kw)也有同样的问题,换向器,碳刷,转子间也测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只能用到50%的负载。有哪位能帮助分析一下原因。z4的电机,500V,他励的

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AK:
  大家好;

我有一台315KW《 Z4的直流电机》也是和大家说的一样老是打火。我转子重绕过。过几天又开始打火。碳唰和刷架都一次型换了。也还是打火。负载是有60%。现在打火有啪啪的声音。以前好向没有。

网友AL:
检查换向极有没有短路。

网友AM(2010-01-20):
我现在也遇到的了这样的问题,电机刚保养过,低速没有关系,高速时打火严重跳闸,怀疑是碳刷中心架位置偏移

网友AN:
我们公司直流电机从小到大基本齐全,小的几KW,大的1500KW,小型的直流电机一般打火还不是很厉害,小的一般都是1、整流子表面不光滑2、碳刷  刷握,压指出现问题3、几何中心线偏移了,4,励磁绕组有问题。大型的直流电机打火的观察火花颜色,是黄的还是红的,大电机一般是整流子表面,碳刷,等外围引起,1000KW以上的电机中心线一般是不会动的

网友AN:
对:fairly2002 关于

我现在也遇到的了这样的问题,电机刚保养过,低速没有关系,高速时打火严重跳闸,怀疑是碳刷中心架位置偏移

这个问题我们这里遇见过,你检查一下你们整流装置有没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网友AO:
赞成50楼,有道理!!!

网友AP:
 没碰到过那么大功率的,学习一下

网友AQ:
我用的是250KW的直流电机,电流正常400A以下,也经常打火,到厂家大修过一次。现在不是很正常,几天就要保养一次。不知道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初步怀疑碳刷问题,有高手推荐下有没有好的碳刷厂家啊。

网友AR(2010-02-19):
引用 网友D:
是直流电机吗?如果是可能原因1、碳刷的几何中心;2、碳刷磨损严重;3、花环需要处理;4、云母沟需要处理;5、更换新碳刷需要研磨等。

网友AS:
我单位有一台上海南洋电机厂产:400kw直流电机大修后,空载试验正常,负载试验%30电流后碳刷开始打火,电流越高拉火越大,请教专家指教。谢谢

网友AT:
如果飞车的是否是励磁线圈有问题了,最好拆开看一下!!!!我这里有台电机也有这个问题,后来拆开看了后发现,各组线圈的积累伤害导致最后线圈绝缘都没有用了,最后烧坏了。最好定期保养一下电机

网友AT:
还有如果线路上比如励磁或者电枢线在铁管中有一根断了,两头都搭在铁管上就会有奇怪的现象产生。一会儿是好的,一会儿就不行了,一会儿失速等等。毛病也不好找,用表量一下,最好把线稍微拉一拉再量

网友AU(2011-10-09):
整流子的云母击穿也会高速时出现打火。

网友AV:
3楼的回复很经典,因为我遇到过。

网友AW:
应该是转子出了问题换碳刷不管事的

网友AV:
因该是匝间短路或线圈绝缘降低造成的现象。

网友AX(2011-11-12):
碳刷火花发出黄色还是红色的算正常。谢谢回复。

网友AV:
也曾遇到过,是线圈接地造成的

网友AY(2012-01-08):
你这个是不是在弱磁的情况下才出现打火的现象啊啊。

网友AZ(2012-02-14):
我们公司刚刚出现630KW窑主传直流电机滑环打火现象,因为检修中将所有的碳刷全部更换,没有完全打磨光滑配合好,再加上窑产量高,达到395T/H,电流波动大。经拉刷辫处理稍好,仍需进一步观察和磨合。

网友BA:
1、碳刷的几何中心;2、碳刷磨损严重;3、花环需要处理;4、云母沟需要处理;5、更换新碳刷需要研磨等。

网友BB(2012-05-20):
楼上很精辟啊~~~~~~~~~~~~

网友BC(2018-08-18):
均压条有没有问题呀 15955158136

网友AC(2019-07-11):
引用 网友AZ:
我们公司刚刚出现630KW窑主传直流电机滑环打火现象,...

你是海螺水泥的,用的是CT 直流产品

网友BD(2023-03-03):
引用 网友Q:
我们有一台南洋电机厂生产的2000KW直流电机,第一次在1440KW负载时发现较大打火时,烧坏调速器快熔和可控硅,检查发现 碳刷磨损厉害,换向器表面覆盖大量磨下来的炭粉等杂质,经清理并改换了另一种碳刷...



这么严重,得车削整流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