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测量容器液位时为什么要加平衡容器

楼主(2008-10-27):
差压式测量容器液位时,为什么要加双室平衡容器

楼主:
加双室平衡容器是用于气相易冷凝的场所,如汽包的液位测量。

网友A:
不全面,有的是有隔离作用

?

网友B:
具有温度补偿作用,防止因温度变化导致密度变化引起测量误差。

网友C:
差压式液位计是基于液体静压平衡原理工作的。平衡容器实际上是液位传感器,其工作原理是造成一个恒定的液体静压力,使之与被测液位形成的液体静压力相比较,输出二者之差。对一些化工生产的有毒有害场合平衡容器内装的是隔离液。平衡容器有单室和双室之分,后者常用于锅炉液位的测量。

网友D:
用于气相易冷凝的场所取静压差来测量液位的

网友E:
是否是用在负压测的隔离罐呀?

网友F:
为了更好的测量液位,平衡容器还有单室和补偿式双室平衡容器,针对不同的场合采用不同的方式,汽包水位小机组一般用双室平衡容器,大机组用带补偿的双室平衡容器,除氧器液位用单室就可以了。

网友G(2008-12-08):
好像他总是在自问自答,有趣

网友H:
提出来问题就好啊,自问自答也到不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