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修与换的问题

楼主(2008-10-27):
修也好换也好,关键是要看各自的成本,是否值得修或换。它们的平衡点在哪里?

楼主:
修或换要看待修的表有没有修理的价值,另一个要不能耽误生产。

网友A:
平衡点:单位给你多少钱,修一台出来没有钱和买一台就没得区别,反倒多干很多活,而且修出来不出问题没得是的功劳,出了问题是你的过错。就那么简单

网友B:
我们老单位工艺的直接不相信反修货,平时练练手可以,假如买不到新表,领导授权后再修,不会担风险!!!!

网友B:
再说现在变送器都是通讯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修复的可能性不大,置于压力表直接没有修必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老单位工艺的直接不相信反修货,平时练练手可以,假如买不到新表,领导授权后再修,不会担风险!!!!

网友D:
平衡点:单位给你多少钱,修一台出来没有钱和买一台就没得区别,反倒多干很多活,而且修出来不出问题没得是的功劳,出了问题是你的过错。就那么简单。

建议你做好备用表管理,修理的事尽量找原仪表厂家处理,你修的不一定达到仪表技术要求的,很费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们老单位工艺的直接不相信反修货,平时练练手可以,假如买不到新表,领导授权后再修,不会担风险!!!!
同感!

网友B:
当然理论基础还是要有的嘎-=关键时候可唬住人!!!!

网友F:
修换 都是领导决定的  要你自己是领导 你就考虑下成本就行  你不是领导的话

 到时候问领导就行 他怎么说 你怎么做就可以了!!

网友G(2008-12-09):
2楼说的是实在话。有的部件能修也不敢修,自己动手修好了也落不下什么好,反倒像悬了一块大石头,不知什么时候掉下来,还砸着自己。关键部位还是找厂家!不信去问领导,他肯定不敢做主让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