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计的插深

楼主(2008-10-27):
请教大家铠装热电偶、阻在管道上安装的时候插深有标准吗?深度一般控制在多少测量效果最好,除去热电偶与管道连接的短管,大家也可以举例说明一下。
是不是插深与管道内介质的压力有关呢?

网友A:
插入深度一般控制在工艺管道的一半左右,注意插入方向。

网友B:
插入深度最少为探头外径的10倍.

网友C:
我也顺便学习了,谢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杭州远志电气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电磁流量计、涡街流量计、涡轮流量计、锥形流量计、智能流量积算仪和智能模块等,广泛用于工业生产过程检测和计量。产品具有极高的品质和性价比,最大程度确保经销商和终端用户需求。欢迎登陆我公司网站了解详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插入深度最少为探头外径的10倍.

同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插入深度一般控制在工艺管道的一半左右,注意插入方向。

同意

网友E:
好像和管道的管径有一定的关系,这样才能更准确的测量。得插入一半以上吧,还有方向有要求。

网友F:
温度检测仪表的安装
温度检测仪表的正确安装是确保仪表正常使用的另一个关键环节,一般来说,温度检测仪表的安装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1、检测元件的安装应确保测量的准确性,选择有代表性的安装位置。对于接触式测温元件来说,检测元件应该有足够的插入深度,不应该把检测元件插入介质的死角,以确保检测元件与被测介质能进行充分的热交换,测量管道中的介质温度时,检测元件工作端位于管道的中心流速最大之处,检测元件应该迎着流体流动方向安装,非不行已时,切勿与被测介质顺流安装,否则容易产生测量误差;测量负压管道(或设备上)的温度,必须保证有密封性,以免外界空气的吸入而降低精度。
2、检测元件的安装应确保安全、可靠。为避免检测元件的损坏,接触式测量仪表的保护套管应该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在使用时可以根据现场的工作压力、温度、腐蚀性等特性,合理地选择保护套管的材质、壁厚;当介质压力超过10MPa时,必须安装保护外套,确保安全;为减小测量滞后,可在保护管内部加装传热良好的填充物,如硅油、石英砂等;接线盒出现孔应该朝下,以免因密封不良使水汽、灰尘进入而降低测量精度。
3、检测元件的安装应综合考虑仪表维修、校验的方便。

济南恒安特仪表

张洋

QQ:715412852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温度检测仪表的安装
温度检测仪表的正确安装是确保仪表正常使用的另一个关键环节,一般来说,温度检测仪表的安装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1、检测元件的安装应确保测量的准确性,选择有代表性的安装位置。对于接触式测温元件来说,检测元件应该有足够的插入深度,不应该把检测元件插入介质的死角,以确保检测元件与被测介质能进行充分的热交换,测量管道中的介质温度时,检测元件工作端位于管道的中心流速最大之处,检测元件应该迎着流体流动方向安装,非不行已时,切勿与被测介质顺流安装,否则容易产生测量误差;测量负压管道(或设备上)的温度,必须保证有密封性,以免外界空气的吸入而降低精度。
2、检测元件的安装应确保安全、可靠。为避免检测元件的损坏,接触式测量仪表的保护套管应该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在使用时可以根据现场的工作压力、温度、腐蚀性等特性,合理地选择保护套管的材质、壁厚;当介质压力超过10MPa时,必须安装保护外套,确保安全;为减小测量滞后,可在保护管内部加装传热良好的填充物,如硅油、石英砂等;接线盒出现孔应该朝下,以免因密封不良使水汽、灰尘进入而降低测量精度。
3、检测元件的安装应综合考虑仪表维修、校验的方便。

说的详细。

网友H:
一般插到中心处就可以了 没有具体的说明。方向一定要正确

网友I:
超过3"的管道,只要过1/2就可以了,3"以下的加扩大管,主要是测量点要具有代表性

网友J:
这个和方向有关系的.要逆流插入.

网友K:
主要要看要接触到的被测介质,一般是一半以上,

广州虹润  小王 15989259025

网友L:
插深最好在管径的70%以内

上海久旺实业公司是生产热工仪表的专业工厂,主要产品包括:WR系列工业K型热电偶、S型热电偶,B型热电偶,R型热电偶,J型热电偶,T型热电偶,E型热电偶,WZ系列工业用Pt100型热电阻,BA1型热电阻,Pt1000型热电阻,Pt500型热电阻,WR□K系列铠装热电偶、WZ□K系列铠装热电阻、隔爆热电偶、防爆热电阻、 K型补偿导线,E型补偿导线,J型补偿导线,T型补偿导线,S型补偿导线,高温型补偿导线以及温度变送器。产品广泛应用于火电、石油、化工、轻工、纺织、冶金、 机械制造、医药、食品等行业的自动化等
  质量可靠是我们的管理目标,薄利多销是我们的经营方针、热情服务是我们的工作宗旨,品质保证是我们的承诺.www.shjiuwang.com 全国免费电话:4008813579 直线:021-56089315 56089316 传真:021-56084308 51564088 徐先生 13917911668

网友M(2009-01-12):
在温度测量仪表安装图册上有说明,设备上一般是400,管道上不同的管径有不同的插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