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浙大中控DCS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10-27):
最近学习浙大中控DCS遇到几点疑惑,请高手释疑,不胜感激:
1.操作小组和操作站是否一一对应关系?
2.二次计算中事件定义的描述语句或语法是什么?
3.PID控制参数在哪里设定?

网友A:
Q1.操作小组和操作站是否一一对应关系?

A1:是的.

Q2.二次计算中事件定义的描述语句或语法是什么?

A2: 您看看帮助.?

Q3.PID控制参数在哪里设定?

A3: 你点出弹出式窗口, 选择自动即可设置P,I,D.

网友B:
1。每个操作站都可以登录不同的操作小组,切换级别可自己设置。

2.? 同上。

3.PID是在监控画面里设的。不用再程序里设。

网友C:
A1:是的。

A2:二次计算中事件定义,是针对上位机。

A3:双击回路上边标签条,进入工程师权限,就可以设定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