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欲捐献家传偏方无部门接收

楼主(2008-10-27):
家传了几代的【url=http://www.okgbw.com】中药配方【/url】本想捐献给国家,救治更多的病人,但却遭遇捐献无门,至今没有部门能够接收药方,近日,济南的周先生便遭遇了这一捐献难题。

  23日下午,记者见到了打算捐献药方的周先生,周先生说,自己手中的【url=http://www.okgbw.com】药方【/url】是母亲家中祖传下来的,姥爷去世后将药方传给了母亲,自己这次打算捐献的两个【url=http://www.okgbw.com】中药配方【/url】是主治颈椎、腰椎等筋骨病的。周先生告诉记者,这两个配方全部为中药配方,“方子看上去怪怪的,看上去都是些很平常的药物,没有那些熟悉的舒筋活血药物,可效果却挺好。”学药学出身的周先生说起这些药方也是一头雾水。

  周先生说,根据这个【url=http://www.okgbw.com】药方【/url】配出的药成本很低,家中几代人一直都在使用,他们也用这个方子给周围邻里间治疗,但治疗的范围太小,所以打算捐出去让更多的人受益,此前也有企业与周先生联系,打算将药方进行开发,“但他们太追求利益了,经过几次接触,根本不行,夸大药方作用和治疗范围,我就是把这些药方带进棺材也不能糟蹋了方子。”周先生气愤地告诉记者,自己大学虽然是学药学的,但对做药一点都不感兴趣,转行做了其他行业,现在母亲年纪也大了,也希望这些方子能发挥它的作用,让更多的患者受益。

  “我跟一些【url=http://www.okgbw.com】中医药【/url】管理部门联系,可至今没有人理睬。”周先生告诉记者,此前自己通过电子邮件、打电话等形式跟一些部门进行了联系,表达了要将药方捐献给国家的想法,可没有一个部门能给自己一个确定的答复,至今不知道这些药方能不能捐,如何捐。“中药是中华民族的精华,民间流传的很多秘方其实是很优秀的,但如何让它走出民间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成了一个问题。”

  周先生告诉记者,【url=http://www.okgbw.com】家传药方【/url】只捐献给国家以便其发挥作用,不与企业或团体发生关系,母亲今年已经77岁了,身体不是很好,老人也希望能看到祖传了几代的方子有个好的归宿,“我不要任何利益,只想让这些方子找到一个发挥应有作用的地方。”

本文转自新浪网报道:http://news.sina.com.cn/s/2008-10-24/073816516242.shtml
中草药专治乙肝网:http://www.okgbw.com

网友A:
中医是怎样被淘汰的?
作者 韩德强
去年11月下旬我在桂林讲课时,连续接到两个电话,都是告诉我,杨德明老师得了肺癌,而且是晚期,能不能想想办法。我的第一反映是找一位好中医。回到北京后,杨老师仍在北大医院接受化疗。一个多月的化疗下来,钱花了6万多,人瘦得皮包骨头。据医生说,化疗延缓了病情的发展,不过最多还有三、五个月时间。好在杨老师头脑还很清醒,我强烈建议杨老师接受中医治疗,杨老师欣然同意。但是,北大医院拒绝接受中医进场治疗,杨老师一时有些犹豫。后来,科技部中医战略课题组的朋友推荐了王文奎医师,终于决定转出北大医院,单独接受中医治疗。一个多月后,我在家接到杨老师的一个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最新一次胸腔积水化验结果发现,积水中的癌细胞已经消失了,而原来在北大医院化验时,积水中癌细胞密度很高。现在,饭吃得下了,睡觉也有改善,精神状态好多了。这个好消息在朋友们中间立刻传开了,一位朋友说,看来,接受中医治疗是一个战略转折点。

我为什么对中医情有独钟呢?起因是5年前我母亲得胃癌去世。她的胃癌发现得很晚,多次做胃镜以为只是一般性的胃炎,最后一次从绍兴到北京来做胃镜,才发现癌细胞。北京肿瘤医院的一位大夫认为可以动手术切除,但一打开发现已经广泛扩散,只好合上等死。这期间,我目睹了母亲的痛苦万状,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为什么西医一定要找到癌细胞才能确诊病情?在没有胃镜的时代,西医怎么诊断癌症?不能诊断,又怎么治疗?西方古代和近代的人得了病怎么办?

这样,我逐渐发现,20世纪西方医学界的进步首先是在诊断手段上。然而,严格地说,这种诊断手段的进步是光、机、电技术的进步,而不是医学的进步。例如,小肠镜是一粒类似感冒胶囊的东西,实际上是一架自带光源的微型摄像机,能够把小肠内部的情况拍摄下来,并通过无线电波传递到身体外的接收器上,再将接收到的信号输入计算机进行处理。这是医学的进步吗?还是光、机、电技术的进步?大医院最先进的诊断设备,如CT、彩色B超、核磁共振等等,全都是光、机、电技术的进步。当然,光机电技术不仅应用于诊断,还应用于治疗。我有一位搞计算机的朋友,发明了一种电化学治癌仪。当时我很惊讶,一个根本不懂医学的人,怎么可能发明治疗癌症的仪器呢?现在明白了,治疗癌症的人并不需要懂得癌症的发病原因,亦即不需要懂得医学,只要能找到某种杀死癌细胞的技术手段就可以了。发明X光、CT、肠镜、胃镜的人,我相信都不懂得人体的复杂性,都只把人体看成一架由无数零部件构成的机器。用X光照射人体,就像海关用超声波探测集装箱里的走私货物一样。

西医第二大给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是外科手术。20世纪的外科对于人体的骨胳、肌肉、神经、血管和各种器官的细微结构研究得更清楚了,然而,在人体观念上,仍然是19世纪尸体解剖学的观念,即把人体看成是一架静止的、结构复杂的机器,对于人体内部各种复杂的相互关系则完全缺乏了解。例如,有的人由于长期心情忧郁而导致胃溃疡甚至胃癌,但是,无论在什么时刻打开人体,外科技术能够发现这种联系吗?外科医生只能看到人体某一时刻的状态,严格地说,甚至某时刻都看不到。由于人体被打开,人体内部的各种状态就发生了重要变化。打个比方说,人体是一条奇妙的不停运动的河流,外科医生甚至一次都不能踏进这条河流。非要踏进去,则河流必将发生改变。所以,外科技术的进步实际上只能解决骨折等瞬间性、局部性的疾病。有人可能以为,对于那些长期积累形成的器质性病变,外科也是挺有效的呀,比如心脏搭桥,比如肾脏移植。但是,如果能够了解器质性病变的发生、发展机理,中断甚至逆转这一进程,为什么要开刀呢?要知道,开刀并不能消除导致器质性病变的原因。这部分胃切除了,可能下一部分的胃又出问题了。这个肾换了,另一个肾又坏了。外科技术如此滥用,这究竟是病人的福音,还是病人的祸根?正如杨老师的肺癌,如果有药物可以使癌细胞转化为正常细胞,为什么要开刀,为什么要化疗、放疗?究竟是只能靠开刀算医学,还是能够诊断病因、病机,调动人体自身免疫功能的中医算医学?

西医给人印象深刻的第三大成就是抗生素。现在通过肠镜、胃镜、CT、核磁共振,诊断结果出来了,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例如,结肠部分发现了一处炎症。为什么会发炎呢?按照中医理论,炎症只是一个结果,是人体内外部环境发生某种失衡的结果。只要调节好平衡,即调节好阴阳、寒热、虚实等平衡,炎症自然就消失了。问题表现在局部,但原因可能在整体。问题表现在结肠,但原因可能在脾胃。这是对病情因果关系的一种整体论观点。但是按照西医的原子论观点,结肠发炎肯定是由于某种细菌引起的,只要找到能够专门杀死这种细菌的某种抗生素,炎症就会消失。正是按照这种理论,西医在20世纪发明了无数种抗生素、消炎药。现在医院药费收入中各类抗生素的销售额大约占40%–50%。怎么知道某种药物能够杀死某种细菌呢?化学合成药物,在小白鼠身上做动物实验。因为人和小白鼠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能够杀死小白鼠身上的细菌,就能够杀死人身上的细菌。如果找不到某种特定的化学药物呢?病人就只好等待最新实验成果了。事实上,据我所知,西医至今就没有找到治疗结肠炎的特定抗生素。靠一些广谱抗生素,服药时好了,药一停又犯。进一步,就算找到了某种特效抗生素,还会产生副作用。人体内部是一个百万细菌的生态俱乐部,抗生素杀死某种致病细菌的同时,也会杀死起正常作用的其他细菌,破坏人体内部的各种微妙的转换和合成机制,产生广泛的副作用。更加麻烦的问题是,细菌与抗生素之间还会“博弈”。很多人知道棉铃虫和杀虫剂的故事。一些棉铃虫被杀死了,另一些具有抗杀虫剂能力的棉铃虫生存下来,继续繁衍,需要研制新的杀虫剂。正是这种机制,迫使中国产棉区从华北平原迁移到新疆地区,因为山东一带的棉铃虫具有抗药性,而新疆地区的棉铃虫还不具有抗药性。同样,一些致病细菌被抗生素杀死了,另一些具有耐药性的细菌又产生了,需要研制新的抗生素。由此,我以为,这第三大成就即种类繁多的抗生素的研制,实际上是化学的进步,而不是医学。化学的进步还表现在化验技术上,通过对人的各种体液如尿、血液、唾液等的化验分析,统计出人体的正常值和异常值。

综上所述,20世纪西医的成就主要是靠光、机、电、化学、生物学等技术手段取得的,在医学观念上,则仍然停留于19世纪的原子论和机械论上,因而对人体内在的整体性、变化性还一无所知,对于解决复杂疾病无能为力。相反,在缺乏光、机、电、化学、生物等技术手段的古代,由于在人体哲学上持整体的、变化的观念,中医能够解释病因和病机,并发展出相应的治疗手段和药物,能够治疗复杂疾病。事实上,我自身的结肠炎就是靠中医治好的。究竟什么时候好?靠什么药治好?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吃了一段时间中药后,再做肠镜,就找不到炎症处了。一位朋友听我讲了对中西医的看法后,告诉我一个发生在他夫人身上的故事。10年前,他夫人也得了癌症,西医告诉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位朋友病急乱投医,找到东直门中医院的施汉章大夫。病人已经失去信心,没敢去医院。就凭口述病情,施大夫开了处方。一个多月后,病情明显好转。现在,他夫人还活得好好的。去年春节,我们两家还一起吃了饭。一旦认识到中西医在人体哲学上的不同,我便对中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终生抱憾!母亲生病时,我还不懂比较中西医优劣长短,我还像普通人一样迷信西医。如果西医宣布一个人的死刑,那就是科学在宣布一个人的死刑。现在我知道,西医宣布死刑,常常是西医在宣布自己的无能,是西医在宣布自己的人体哲学的错误。我甚至认为,西方医学体系在错误的人体哲学支配下,正在从错误走向更深的错误,其具体表现就是从细胞生物学(产生抗生素理念)走向基因生物学(寻找犯罪基因、疾病基因),从基因生物学走向分子生物学。这是西方医学的原子论思维的继续。如果病因不能在细胞层被找到,就到基因层去找;如果基因层找不到,就到蛋白质层次去找。这样,很可能就根本上颠倒了疾病的因果关系。现在,医学院的学生都把分子生物学当作未来医学的至高点,甚至一部分中医学院的学生也如此,这是非常值得担心的。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可能离单细胞生命越近,而离人体越远。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有强烈的原子论倾向。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人体就是细胞决定整体,基因决定整体,直至分子决定整体,原子决定整体。窃以为,他的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社会运动。在新中国,原子论的思维方式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传播的。

更让我担忧的是,如此幼稚的原子论、机械论的人体哲学,居然统治了全世界的医学界。西医把自己宣布为唯一的科学,扼杀其他各种整体论、运动论的人体哲学指导下的传统医学,特别是扼杀中医。如果在西医治疗下病人死了,这是病人该死;如果在中医治疗下病人死了,这是医疗事故。如果在西医治疗下病人好了,这是西医的科学性、必然性的结果;如果在中医的治疗下病人好了,这是偶然的、无科学根据的、不可重复的奇迹。

更加严重的是,即使中医能够按西医的统计标准可重复地治疗疾病,西医还是傲慢地拒绝承认。2003年的SARS疫情在广州爆发时,广州普遍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疗效非常明显。到2003年5月中旬,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50余名病人,无一例死亡,平均退烧时间3天,且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而钟南山院士所在的西医型医院治疗的117名病人,有10人死亡;其中有71名病人接受中医介入治疗,仅一例死亡。也就是说,在人称“抗击非典第一功臣”的钟南山领导下的医院里,接受纯西医治疗的46名病人中,有9人死亡。1同样值得提及的,接受中医治疗的病人没有后遗症,而接受西医治疗的病人则大量出现肺部纤维化和股骨头坏死症。治疗费用对比也极其明显。北京小汤山医院的西医治疗调集了亚洲地区各国的呼吸机,每台呼吸机用完后就被焚烧销毁,仅此一项每人花费即达上万元。本来,广州中医治SARS疗效明显,应该可以在北京推广。但是,由于SARS后来被定为传染病,按规定病人只能由传染病院收治,北京各中医院就不敢收治病人了。因为没有哪个中医院的的领导敢保证,中医治疗不死人。西医治死多少人都是允许的,中医治死一个人就是医疗事故。按照西医理论,治疗SARS,需要研制出特效抗生素。然而,在至今仍无特效抗生素的情况下,某些领导机关仍然只允许西医治疗SARS,这就是非常令人奇怪的事了。

 由此我甚至激愤地联想到,####功不允许信徒在生病时去医院治疗,西医不允许病人在西医治不好的情况下接受中医治疗;####功可以用信仰的名义宣布信徒的死亡为上层次,西医可以用科学的名义宣布病人的死亡为天命;这两者的逻辑为什么竟然如此相似?难道我们都是西医的信徒?难道我们都是西医的人质?谁把我们的生命权交给西医的?####功信徒还有一次选择,而我们绝大多数人则是生下来就别无选择,就天然地成为西医的信徒?

 昨天,我在电话中向一位朋友推荐王文奎大夫。这位朋友的父亲得了肺炎,也在北大医院接受治疗。肺炎固然有所好转,但其他脏器却出了问题。通话快结束时,我突然意识到,社会上的确普遍存在着西医迷信。如果作为儿女让父母接受中医治疗,父母和亲友都会私下里认为是孩子不孝。可悲啊!可惜啊!

 中医沦落到这个地步,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从直接原因看,因为中医里的良医少,庸医多。一剂中药几十味,像霰弹枪打麻雀,瞄得不准,总有一味对症的。一些病人也相信中医,特别是在中小城市和乡镇农村,由于中医医疗费用低,受大城市的西医至上论的污染少,找中医看病,但是常常找的是庸医。虽然一时治不死病,但也治不好病。一来二去,病人失去了对中医的信心,还是找西医开刀动手术,搞“暴力革命”。

 然而,庸医为什么会这么多呢?这又与中医的西医化培养有关系。中医需要靠师传。因为中医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其中有无数层矛盾在发生作用,有主要的(系统级),有次要的(器官级),有二次要的(组织级),有三次要的(细胞级)。每一级矛盾中,有又主要矛盾至次要矛盾多个层次。其中每一对矛盾单独解决都比较容易,都有一定的章法可循。但是不同级别的不同矛盾相互作用,怎样能够辨证施治呢?单一的原则不行,多个原则在一起相互打架还有原则吗?所以,需要原则间的平衡、协调,需要找到主原则和次原则,理清阳和阴的关系。每一个病人的病情不同,即矛盾关系的组织不同。同样的病症,其病因可能完全不同;同样的病因,其表现的部位和方式也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培养中医就像培养国家总理,既需要靠临床实践,也需要靠师传。这才有“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说法。中医用药讲究君臣佐使的配伍,君药攻主要矛盾,臣药加强君药的力量,佐药攻次要矛盾并克制君药的毒副作用,使药调和药性。这就像整顿一个管理混乱的企业,不但要撤换主要领导人,整顿士气,调整市场战略,开发新产品,加强质量控制,还要循序渐进,防止在整顿期间失序,造成资金流失,客户流失,技术流失,亦即要懂得安抚人心,注意打击一小撮,保护大多数。所以,单纯学院式的中医培养只能培养解决单一型问题的科级干部,培养不了总理。这种科级干部,就是那些守着一、二张方子吃一辈子的中医。这种中医守株待兔,碰到病情对他的方子了,他就成“神医”了,对不上,就成庸医了。从外部统计角度看,病人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个庸医。真正的良医用药以变应变,出神入化。如1957年,北京流行乙型脑炎,名医蒲辅周先生治好了167例脑炎,用了98个不同的处方。然而,西医领导的卫生部居然认为,正因为每个处方解决了不到2个人的问题,所以蒲先生的医术没有统计意义!用西医的这种机械论方法来领导、评价中医的整体论,如同让幼儿评价成人行为一样,可笑复可叹。

 用西医的模式改造中医的结果是,据估计,解放初全国大约有良医5000名左右,到现在只剩下500名左右。更加令人费解的是,按照卫生部颁布的《执业医师法》,那些没有学历、不懂得外语、却长期行医、声望卓著的中医师,将得不到营业资格。本文多次提到的王文奎大夫,严格地说,就没有卫生部认可的行医资格。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怎么到了医疗问题上,却成了西医是科学和真理的化身,有资格否定其他医学呢?


事实上,西医承认的只是原子论、机械论的科学,是牛顿力学时代的科学。遗憾的是,尽管牛顿力学开创了力学新时代,但其影响却过分扩展了。真理往前走一步便是谬误。自从牛顿力学诞生起,西方思想界和医学界便沉迷在牛顿力学中。思想界的洛克、斯密,其中一定程度上包括黑格尔和马克思在内,都深受牛顿力学影响。然而,牛顿力学只适合一个确定的、可逆的、机械的、可分割可孤立(原子论)的宏观物理世界。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事实上很快就超越了牛顿力学世界。热力学、化学、生物进化论、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发现打破了这个确定的、可逆的世界,带给我们一个高度复杂的、不可逆的、偶然性的世界。但是西方医学界完全与自然科学的变化相隔绝,停留在牛顿力学时代。所以,从事系统论、控制论工作的大科学家钱学森曾经说过(大意):西医处于幼年时期,再有四五百年才能进入系统论,再发展四五百年才能到中医的整体论2。

 然而,尽管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体和社会的认识都可能远远领先于西方,但是,近代中国被用牛顿力学思想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打败了。本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完全可能解决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问题,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社会被慈禧这样的“庸医”所统治,缺乏“中学之体”,在甲午海战中再度失败。全国舆论不分“庸医”“良医”,抛弃了“中学”,掀起全盘西化的浪潮3。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以“中西医难兼采”为由,“决意废弃中医,不用中药”。1929年南京政府以“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开展”为由,通过“废止旧医案”。这些举措虽然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不得不偃旗息鼓,但是,仍然给中医以巨大打击。解放后,尽管毛泽东倡导中西医结合,但是由于卫生部基本上是西医的一统天下,中西医结合的结果是西医为主结合了中医,使中医沦为二等公民。80年代后,全盘西化论再度甚嚣尘上,中医从二等公民再退而成为三等公民,甚至面临被灭绝的危险。

 实际上,真正的中西医结合只能是“中医为主,西医为辅”。中医可以防微杜渐,将绝大部分病情消灭在萌芽或成长状态,到病情发展到完全不可逆转的阶段,再用西医的“暴力革命”。至于何种病情为完全不可逆转,则需要取决于中医的治疗水平。对于像王文奎这样的医师来说,肺癌晚期仍然可以逆转。对于技低一筹的中医(也是良医,但医术水平稍低)来说,肺癌早期和中期可以逆转。如此,则可能形成一个以少数杰出良医,多数普通良医形成的中医网络,以远低于西医的成本,覆盖全国城乡。

 同病相怜,猩猩相惜。在医学界,中医是非主流。在经济学界,我也是非主流。非主流的体验是相似的。在经济学界,一个数学出身的经济学博士,尽管他对经济史一窍不通,尽管他对经济和社会的复杂性毫无了解,但他可以玩弄统计数据做模型,可以写文章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可以凭借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名声对经济政策指手划脚,就像一个学习分子生物学的医学博士可以对一个病人任意处置一样。经济被搞坏了,病人被治死了,他们却是科学的化身,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他们责怪病人不是他们的典型病人。

 呜呼!不如归去学中医。

 1 摘引自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总报告》。网址:www.chinamedicine.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