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IO模块冗余是否可以替代安全型的IO模块?

楼主(2008-10-27):
我们有个焚烧炉控制系统的项目,我们PLC的硬件配置采用故障安全型的CPU+故障安全型的IO模块,而用户的意见是不用安全型的PLC,采用普通IO冗余的方式来实现。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好,你们觉得冗余的IO是否能够替代安全型的模块?

网友A:
好像用冗余的方式,硬件会更多,系统成本会增加。

网友B(2009-01-19):
有好多不同的特点的!

网友B:
我现在也在做一个焚烧炉的项目,第一次用故障安全的呢!学到了很多知识,有机会咱们一起探讨,我QQ93336682

网友C:
认识上的不同  或是一种习惯

讲明利弊就可以了   现在是甲方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