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仪表问题

楼主(2008-10-27):
我现用一温控数显仪(XMTD)控制一台蒸汽箱,仅需查看温度变化即可.传感器采用PT100热电阻.

但装好后发现在测温时变化太慢.只是一度一升.蒸汽的温升应是很快的.烦请高手分析赐教!

?

网友A:
智能仪表的采样速度本来就很低!

网友B:
采用铠装式就好多了!

网友B:
我们的智能仪表采样速度就不慢,15次/秒。QQ635546685

网友C:
可能是你的安装位置有问题,不会是表的问题,本身温度传输就滞后。

楼主:
我可是把热电阻直接放到蒸汽箱里的啊

网友D:
看看仪表的采样时率能不能调小些

网友E:
方便的话直接测下蒸汽箱的实际温度,看看情况如何。还有减小数显表的滤波系数

网友F:
测温本来就滞后,没法改变。

网友G:
你用的型号不是智能表。建议你采用只能表,温度设定时加一位小数点,这样就能看到变化了。

网友H:
是不是你的补偿导线选择的有问题?

你最好查一查!

网友I:
改为热电偶会好一点

网友J:
传感器的直径做细一点

上海久旺实业公司是生产热工仪表的专业工厂,主要产品包括:WR系列工业K型热电偶、S型热电偶,B型热电偶,R型热电偶,J型热电偶,T型热电偶,E型热电偶,WZ系列工业用Pt100型热电阻,BA1型热电阻,Pt1000型热电阻,Pt500型热电阻,WR□K系列铠装热电偶、WZ□K系列铠装热电阻、隔爆热电偶、防爆热电阻、 K型补偿导线,E型补偿导线,J型补偿导线,T型补偿导线,S型补偿导线,高温型补偿导线以及温度变送器。产品广泛应用于火电、石油、化工、轻工、纺织、冶金、 机械制造、医药、食品等行业的自动化等
  质量可靠是我们的管理目标,薄利多销是我们的经营方针、热情服务是我们的工作宗旨,品质保证是我们的承诺.www.shjiuwang.com 全国免费电话:4008813579 直线:021-56089315 56089316 传真:021-56084308 51564088 徐先生 13917911668

网友K:
采用pt100是不用补偿导线的,二次表只检测传感器的电阻变化。

可以采用下列方法判断故障原因

1将pt100探头放在蒸汽箱里,用万用表测量pt100电阻的变化是不是很快,若是说明探头没问题。

2.用电阻箱校验下二次表,看是不是变化慢,一般二次表默认设置不会有太大问题

我觉得很可能是探头问题,你试一试

网友L:
同意楼上的,反正不是传感器就是二次表

网友M:
温度滞后效应很明显..

网友N(2008-11-26):
要采用铠装PT100的热电阻,其探头插入深度要够。

网友O:
是不是线接错了啊      要不就是  热电偶   插的浅

网友P:
进口压变 诚招各地经销商  电话15004049483

网友Q:
调整仪表的设置,温度表的分辨率应该有0.1,调整下参数看看

网友R:
可能是温度计套管太厚。热传导速度慢

网友S:
选型选好没有,温控仪是否与pt100匹配

网友T:
测点位置是否合理,测温套管太厚。

网友U:
引用 网友K:

采用pt100是不用补偿导线的,二次表只检测传感器的电阻变化。

可以采用下列方法判断故障原因

1将pt100探头放在蒸汽箱里,用万用表测量pt100电阻的变化是不是很快,若是说明探头没问题。

2.用电阻箱校验下二次表,看是不是变化慢,一般二次表默认设置不会有太大问题

我觉得很可能是探头问题,你试一试

是要这样查一下。一般二次表按照说明书上操作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要保证参数设置没有问题),采样时间都是毫秒级,一般不超过1秒。还是先检查热电阻的安装或是其本身有没有问题。

网友V:
原因可能有两个:

1、温控仪的采集时间太慢。

2、温度变送器本事就有较大的滞后性。

网友W:
还有第三个可能的原因-----控制对象的热惯性太大,温升的确就是慢

网友X(2009-03-05):
  支持13楼的说法,看不看是不是插入深度不够导致PT100测温不灵敏

网友Y:
查看使用说明,要么就是仪表本身滤波时间太长

网友Z(2009-04-08):
测温本来就滞后 改为热电偶会好一点

网友AA:
一堆废话  XMTD 是什么仪表  你们知道吗 靠! 很垃圾的一款仪表 主要用于 视频设备上面 只有 几十块钱一块的  !!!

网友AA:
一堆废话 XMTD 是什么仪表 你们知道吗 靠! 很垃圾的一款仪表 主要用于 食品机械设备上面 只有 几十块钱一块的 !!!

网友AB:
也许你们想的太高深了。XMTD的用在要求不高的环境还是能满足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