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葫芦上用的接触器选哪种最好?

楼主(2008-10-27):
有没有专门针对电动葫芦设计的接触器?

网友A:
我们那么多行车都是CJX2,但是就是选的大点

楼主:
电动葫芦控制箱比较小,所以最好是尺寸小一点,可控制5.5KW电机就可以

网友B:
上下用CJX2 3210,左右行走用CJX2 3201,注:线圈电压都是交流36V

网友C:
上下用CJX2 2510,左右行走用CJX2 1201

已经足够的,安装尺寸空间够

网友D:
呵呵,,用LG的好啊。。。。。。。

网友E:
? 专业相序保护继电器 yangxinglu2008@163.com? 13771114833 杨兴鲁

网友F:
ABB的频繁动作不容易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上下用CJX2 3210,左右行走用CJX2 3201,注:线圈电压都是交流36V

网友H:
用ABB B 接触器,体积小

网友I:
3楼的比较厉害。

网友J:
同意10楼,不支持3楼

网友K:
不是220V的?

网友L:
想用小的就用进口的。国产的个子大呀。各有利弊。

网友E:
请问贵公司电动葫芦电机上用相序保护继电器吗 我专业做相序保护继电器 QQ 330748827 yangxinglu2008@163.com

网友M:
选的电流容量大些的用的时间久些,箱子里能装大的就装大些的,,以后用了就知道..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N:
最好装机械联锁的接触器,以防接触器多次长时间通断导致接触器触头粘住发生电气事故.

网友O:
现在电动葫芦用的接触器不是越大越好,要看接触器频繁动作频率来选择,不管是什么牌子的接触器,动作频率高的话,触点都会粘住或发生断相的,还是把操作员好好培训一下,因为我们单位的电动葫芦有8台,使用频率差不多,但有3台经常出现故障,就是操作员使用的时候操作不当,但接触器在我们单位使用效果最好的是LG的,ABB的没用过。

网友P:
用ABB的。质量好。

网友Q:
由于动作频繁,还是选好的。如:西门子、ABB、施耐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