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关门传感器的选型,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楼主(2008-10-27):
判断关门是否到位,到位后可以收到信号的。

请问这种传感器是叫门磁传感器还是叫接近开关?那个厂家比较好?最好是南京的。

还要做个传感器控制板,要求是关门到位后收到信号,然后将它传给工控机。

请问这个又需要怎么做。? 当前最急的问题是传感器选型,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有没有人气旺一点的电气群。或者网站,资料,论坛等。多多益善 谢谢了。

网友A(2008-12-31):
你这不是所谓的 DOOR SENSOR

只是传感器在门上的一种应用

在门上装个接近开关就可以了

将信号输出端   通常是黑色的那根线

接到你的工控机上   如果结果存在问题

那么需要进行转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