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使用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楼主(2008-10-27):
1、 高压力降:高压力降通过阀门时,产生如气穴、闪蒸、阻塞流、高噪声、振动等问题。存在高压力降的最大威胁说降低了工艺系统的效率。因为高压力降吸收大量能量,使能量自系统中损失。加入到系统的能量身有锅炉或泵所产生的,高压力降的产生,能量的损失,必须使用较大的锅炉或泵。所以,如果系统设计中仅有少数高压力降的阀门,则系统更为有效,并能使用较小的锅炉和泵。
2、 气蚀。气蚀是仅能在液体中发生的一种现象。在压差特别大时,气蚀能在几分钟内将阀门零件破坏。解决办法就是用特殊阀芯分级降压或在阀芯阀座上采用硬化的材料。还有,可以采用背压设施,提高下游阻力时该设施将降低阀门产生的压力降。旋转阀的气蚀发生在下游而不是在阀门内。
3、 水锤效应:在液体操作中,无论何处的流体突然停止,在上游和下游均会产生大量的振动波,这就是水锤。
4、 高噪声:噪声的起因是阀门几何形状产生的湍流,并由下游管线扩散形成振动造成的。在许多情况下,噪声不是由阀门扩散的,因为阀门本身是刚性的和坚固的。最常用的降噪办法就是采用保温或隔音层吸收噪音。还有在下游设置衰减板、扩散器、消音器等。还有降噪阀门阀芯。
5、 填料问题:填料是动密封,最容易泄露。经过几次拧紧之后,就没有利用空间了,那时,只好换填料。可以采用填料盒中加装弹簧的方法,可大大提高使用时间。还有,旋转阀是径向运动,比直行程阀门的轴向运动更加不容易泄漏,因为摩擦要小的多,可大大提高使用寿命。另外,可以采用深的填料盒,上下一起加填料,即可增加密封效果,又有双重导向的作用。当过度压缩填料时,会压碎填料,甚至产生较大的泄漏通道。拧的过紧,还会大大增加摩擦力,增加执行机构的负担。过热蒸汽需要经常拧紧,因为这种工况就是容易泄漏。填料过多也不好,因为会产生很大的摩擦力。V型填料(如四氟乙烯)可以提供很窄的接触点和很小的摩擦,而四方形填料(如石墨填料)具有全部接触,并增加填料摩擦。所以,填料过多也不是好事。
6、 波纹管密封:直线型阀门永远存在着泄漏的危险。当需要零泄漏时,只有采用金属波纹管密封。配备波纹管密封的阀门受到某些条件限制,如:较短的行程、较大的高度,造价也比普通阀门为高。对于许多工况,波纹管停留在松弛状态,可延长其寿命,一般调节是在25~75%区间内完成的,如果要求全部行程0~100%,则会大大缩短波纹管的寿命。波纹管的寿命还取决于工艺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