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电流接触器型号

楼主(2008-10-27):
我厂要对设备进行改造,需要690A或以上的大电流接触器,但在网络上找不到国产的详细型号,请问有哪位知道的,请告知,最好是带节能的。

网友A:
德力西和正泰应该都有

楼主:
德力西和正泰都找不到详细的型号。

网友B:
上海华东电器集团生产的DW17(ME)系列万能式断路器从630A----3200A都有。这种断路器应该可以当接触器使用。能直接启动电动机,并保护电动机、发电机和整流装置等,免受过载、短路和欠电压等不正常情况的危害。

网友C:
你好啊 可以使用老系列的CJ12交流接触器,最大电流可以达到2000A以上

只有看你电柜有安装空间没有的,我们的主轧机进线接触器就是2000A的

网友D:
您好:
我不想把这看作是销售,我更希望这是一次合作。我们公司生产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电量变送器、功率传感器、隔离端子。 有下面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都可以合作:
1, 您作为采购,在工作中会采购这些商品。
2, 您是工程师,应用设计中会用到这些产品。
3, 您知道您的朋友采购这些商品。
4, 您也销售这些产品。 合作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和我联系,帮我介绍客户,由我出面与最终用户洽谈,当然如果你不需要避嫌,那么我更欢迎您和我一起与客户洽谈,我将以绝对公道的利润分成来维持我们的长期合作。具体传感器选型资料以及技术参数可以去我公司网站浏览并下载。
除了提供优质产品以外,我们还提供技术支持、完善的产品解决方案,提供技术支持的工程师是在传感器行业有多年设计应用经验的业内专家。
另外本公司还销售霍尔元件、集成电路、全系列电源IC、电阻电容、二三极管、光藕、可控硅、场效应、拨动开关、接插件等等。为您提供“一站式”配单服务 。这些都可以是我们合作的项目,敬请垂询!

段先生
恒发(香港)科技有限公司
021-53081233
www.51sensor.net.cn

网友E:
CJ40可到10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