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问题

楼主(2008-10-27):
本人有一台山特3K的UPS电源,先是市电和电池都没反应,把电池修复后市电没反应,再修什么也没换就是拆下有装上,在上电试机结果电池又没反应了,还查不出哪个地方的问题,郁闷啊。请教各位大侠指点指点,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查一查开关电源电路有没有故障.

网友B:
你如果买是真山特,你就不用自己瞎折腾啦!直接联系当地的山特服务站或经销商,他们会给你解决的。

本公司就是深圳山特的一级代理商和特约维修站。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QQ734511209

网友C:
实在不行就找厂家来看一下。

网友D:
看样子还是送修吧,就怕越修越坏

网友E:
楼上正解

建议找售后

楼主:
本人已修复电源上一电阻阻直下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