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CO飞剪频繁出现切短料的故障?

楼主(2008-10-27):
?公司有一UNICO飞剪系统,采用的是UNICO 的2400变频器,经过两年的使用,现出现频繁切短料的情况。具体细节如下:

1。在HMI上输入要切的长度,宽度,切断率,材料强度等参数,机器开始运转。待料通过飞剪一段长度后,将飞剪打到自动状态,飞剪开始自动的找参考点,并计算长度。

2。在系统自动运行时,如我要的长度是3500MM,剪切出来的长度为3498MM,就为合格,可以连续切料,可是,在连续切料过程中会无规律的出现几张短料,长度会有3200,1500等,没有规律可言(在此过程中,每切一张短料,飞剪就发出很大的声音,但正常后,又没有了)。而且过一会,它又正常切料。如此反复。

3。针对以上出现的故障,我们也采取了一下几个方面的改进但效果甚微:

???A 。更换了测长编码器,并检查电缆。

? B。更换了刀角的编码器,并更换了电缆。

?C。检查了电机编码器,没有发现异常。

?D。与UNICO工程师联系,建议我们更换变频器和HMI之间的通讯电缆,我们也换了,开始还有所改善,但过了一天就是老生长谈了。。 郁闷。。。

E。通知机械检查机械方面,机械觉得没有问题。

F。检查了变频器的参数,没有发现异常改动。

G:因无法确认变频器内的硬件有无故障,也没有相关的备件。

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二。。。小弟在此不胜感激。。。。。

?

网友A:
还应该是机电配合上的问题.

网友A:
让机械的人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B:
确定该机器出故障时发出很大的声音来源,以便确定到底是故障出在机械还是在电器方面。

网友C:
依据我的现场经验,你的UNICO 的2400变频器受到干扰,估计是电机编码器电缆,当编码器的正常脉冲有畸变的话,变频器输出会改变,乃至听到很大的声音,是电机发出的,

网友D(2009-04-17):
请问你由UNICO 的2400的说明书吗?谢谢zhongfanglian@163.com

至于你的飞剪问题,我可以帮你解决。因为我公司也是用的这种控制。

网友E(2009-10-22):
我有UNICO 的2400的说明书但是英文的

网友F:
呵呵

我是没见过什么飞剪

但是觉得你这好像是干扰造成的!

看看咱们的接地什么的有没有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