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P177A触摸屏能上载程序吗?

楼主(2008-10-27):
西门子TP177A触摸屏能上载程序吗?希望能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不可上载程序,只能做系统备份,备份文档不可以用于再编辑

网友B:
学习了,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想上载,就是不行

楼主:
谢谢 yuanle 的解释

网友C:
只能用PLC对触摸屏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用PLC对触摸屏编程

什么意思,怎么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于只能用PLC对触摸屏编程

不能上载,那怎么处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C:
关于只能用PLC对触摸屏编程

不能上载,那怎么处理?

只能保留原文件

网友F:
我正在学习FLEXIBLE的编程软件。请问哪里有它的使用手册。

网友G:
网上没有吗?

网友E:
我有2007的使用手册,电子版的

网友H(2008-11-28):
TP177,MP277,OP系列画面均不可上载的。

网友I(2013-03-26):
无法上载了,想想别的方法。。。。

网友J:
     TP177    不可上传程序,只能做系统备份,备份文档不可以用于再编辑

网友K:
TP177A不支持存储卡也就没有上传的功能。所有的程序都是被下载到屏的闪存中的。不过可以选择备份/恢复的功能,如果你使用上载功能肯定是连不上的。
有一种办法可以备份TP177A触摸屏数据就是使用Wincc Flexible2007的prosave软件进行备份,但是备份出的文件是psb格式的。该文件无法编译修改,只能恢复到相同型号的面板里。

网友L:
不能上载?还有这等事啊?小弟也刚刚接触西门子的屏,那如果没有原备份岂不是没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