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采集生产流水线线速度

楼主(2008-10-27):
???? 在流水生产线上,通常需要采集当前的即时生产线速度,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采用调速器或变频器模拟输出端口的模拟量做为生产线速度的PLC的模拟给定.并以此做为当前的线速度参与生产控制和显示.但是,在平常使用的时候,我们常发现该模拟信号的采集存在比较大的误差,并且容易受到现场随机干扰信号的影响.

???? 考虑到模拟信号的误差和干扰问题,我们可以采用1000P/R编码器采集当前生产线即时线速度的办法实现线速度信号的精确采集.在西门子S7-200PLC内,我们选用了高速计数器和10ms计时器.通过在额定时间内(比如100ms内)的累计脉冲数转换成相应距离数值,与额定时间做除法运算,得出实际线速度.在采样时间点到达时,计数器和时间清零.随即重新采样.使用这种办法,可以有效的解决线速度采集不准的问题,并且可以根据工位缩短编码器信号线的长度(避免干扰).

网友A:
原来是上课啊,收下了,谢谢楼主!

网友B:
如果是这个问题,我发过相关实例,叫什么PID经验的帖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