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问题

楼主(2008-10-27):
各位同仁,老师。我们那有台铣床的主轴电机用的是G7变频器,昨天晚上主轴旋转有异常响声。今天早上变频器报编码器开路。经查编码器线的接地线(电机端)掉了。接好后试车变频器报过载。请问各位是线的问题还是编码器或者是变频器的问题?(那根地线接在接线端子外壳在)

楼主:
补充一点,今天试车时有颤动现象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缺相,13522320288

?

楼主:
谢谢2楼的回复,报开路是屏蔽线的原因。今天接了就不报了。明天在去看下再说。

网友B:
过载的话,你把VF曲线往下调试试

网友C:
呵呵;用的是带PG的控制方式;如果还是报警把参数记下来;改成无PG模式运行一下,不变频就说明变频器没有问题;

网友D:
我觉得是你的主轴已经不平衡了,旋转以后就会加大负载,导致变频器过流,也就是过载。和变频器本身,接地都没关系。你应该从机械方面找找原因!只是个建议。

楼主:
6楼说的很好,的确是机械的问题,在一档时故障才出来。但是也不是随时都有问题。具体是什么原因要看一看再说。到时我会发出来。

楼主:
对了,heheh兄说的主轴不平衡是怎样的,如果方便的话具体说一说,谢谢。

楼主:
还不确定是哪里故障。

网友E:
将屏蔽线在PG卡上的屏蔽线拆掉(单端接地),试试看!!!

楼主:
谢谢回复,还在处理当中。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主轴旋转时不时要颤动,并且显示电流很大。请大家帮忙分析是电器还是机械原因。

网友E:
有一个办法可以用来分析是否编码器受干扰或损坏.

将控制模式改为开环矢量控制,如果电流正常并且不颤动,说明编码器有问题了。

楼主:
谢谢石工,今天断开后试车还是颤动,时有时无,请大家多给点意见,谢谢啦。

网友F:
本人有三菱变频器A540
电源驱动板一批
配件价出售
安川驱动板一批
配件价出售
量大从优

电话;13523058571

网友G:
我觉得是机械上出问题了

楼主:
明天北京专家来,到时我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