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有USB转RS232 9针接口的接线图!!

楼主(2008-10-27):
那位大哥有USB转RS232 9针接口的接线图!以及驱动程序。我刚买回来的三菱SC-09编程电缆是RS232(9针)接头,而我的笔记本电脑只有25针的接口,我现在想自己做个 USB转RS232 ,那个大哥帮个忙吧,先谢了。

网友A:
最好买转换接口,自己做的恐怕在性能上无法保证,提高一个型号供参考:摩沙 U1110

网友B:
自己做比买还要贵!而且因为是通信,所以要求是比较高的,还是买一个把,也不要100元的!

网友C:
买吧,三菱对USB-232的芯片要求高,我买的普通的可以连S7-200,但连FX0不稳定

要买FT芯片的转换器才好用

网友D:
买个? 吧?? 不贵?? 5? 60的 就可以了

网友E:
三菱的FX系列就是这点不好,没有USB的编程电缆。你还是买一个方便,但要买100元以上的,几十元的不稳定,而且有的电脑好用,有的电脑不好用。

网友F:
不建议自已做,性能不好把握,要是用的时候经常出问题,呵呵,还是买个现成的算了。

楼主:
感谢以上老哥的建议,我已经从网上买了一个,28块钱,加邮费10元

还不知道能否使用.明天可以到货了

楼主:
我就是要用来接FXO的

楼主:
真郁闷,我买的那个转换器根本不能用呀!我要接的是FXON

早知道先发个贴子再说,

便宜没好货

网友G:
我有已经上传了你找找吧,在台试机没有RS232接口那个贴子里.

网友H:
最好买转换接口,自己做的恐怕在性能上无法保证

网友I:
买个就完了。又不贵。自己做搞坏PLC就划不来了。,不知你怎么想的。

网友J:
买一个吧,力特的也就是几十块

网友K:
我买了一条120块的,非常好用,很稳定,型号是:WY-331.现在三菱也有USB下载线,不过要200块一条,

网友L:
买一个就行了

自己做麻烦

网友M:
笔记本不是有PCI插口吗,你就卖一个PCI  TO  232九针转换卡即可,几十大洋,我就用的他,不管联哪一个厂家的PLC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