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11 电机有叫声

楼主(2008-10-27):
611驱动1FK7的伺服电机,在正常工作停止后,会发出嘯叫,simocom u检测电流很大超过100%后报警停机。要怎么处理呀?我还不会用simocom u

网友A(2008-12-12):
选择合适的增益,在网上下载个SIMOCOMU,一跟232的串口线就可以拉,自己动手试

网友B(2009-01-21):
电流100%了?!赶快停机,检查机械吧。

网友C:
有叫的,你就该上了。。。。。。。。。。。。

网友C:
电流过大一般是机械方面的原因,做维护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这样,电气上问题一般很少

网友D:
先看看机械吧,没有卡住的话,可以看看是不是电机整定的PID参数设定搞的不对

网友E:
建议把电机拆下来再试

专业维修611系类 提供代换,以旧换新业务,www.paya.cn 广州柏越 李工

网友F(2009-02-22):
啸叫,那怕是伺服放大器或者电机坏了,或者增益调的太大了

网友G(2009-03-24):
确认是机械声音还是电气声音:

1、在运行的过程中使用听音棒之类的工具听电机轴承出的声音,确认是否有异音,机械声音和电气声音是不一样的,前者频率较低,后者频率较高,声音尖锐。

2、检查一下电机和机械传动机构的连接,以及机械传动链。

本人意见:在停车阶段出现啸叫多半是机械除了问题

网友H:
"在正常工作停止后,会发出嘯叫"   是增益太高了点,把它降下来就不会叫了,。如果说电流出现100%应该是里面有东西卡住了,你可以拆开防尘罩看看!!

楼主:
谢谢,我 试试看

网友I(2009-05-21):
优化下就可以了。。。。。。。。。。。。。。。。。。。。

网友J:
调一下增益和积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