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找碴 大师们帮我看看错在那里

楼主(2008-10-27):
这是一个 220V输入 DC 5V和24输出(整流后)

楼主:
这个电源经我做出PCB板后
带上负载(电磁阀 也并了卸流二极管)不稳定
还有就是能不能5v和24V公地
该怎么该
请大师们指点1 2

网友A:
该电路原理上是对的,但是少了输出电压测量对比反馈部分,是不能使用的.(有负荷时压降大)

楼主:
谢谢楼上大师的帮助

我是个刚刚学习的菜鸟

希望大师能说的详细些

网友A:
开关电沅大多是电感蓄能开关管脉冲宽度或频率调控加电压电流检测光藕隔离等元器件组成,市场上种类很多,价格也不高,不值得自己动手做,理论搞清,会修可以了,当然爱好者另当别论.

楼主:
楼上的大师

因做单片机 就想把电源做到一块板上

所以想搞懂

网友B:
1、你的DC5v是单相桥式整流、电感电容倒L滤波直流电源;

2、你的DC24v是单相全波整流、电感电容倒L滤波直流电源;

3、你的电源变压器初级交流220v输入端是①、④,那么②、③端接的电容400v100μF电容为什么?

4、如果①、②是初级绕组Ⅰ,③、④是初级绕组Ⅱ,初级绕组应该是Ⅰ、Ⅱ串联,那么②、③端应该短接,而不是②、③端接电容400v100μF!

楼主:
刘工

这个变压器是按照生产厂家接的

它原本就是个开关电源

为什么要接那个电容我也不清楚

只是照做

你可以去这个网站看看http://szpzdz.sqwl.cn/product.asp

再次感谢刘工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