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用哪种方式效果比较好?

楼主(2008-10-27):
请各位大侠帮我出个主意:PID控制用哪种方式效果比较好?

1.PLC来控制输出(4~20mA还是脉冲输出)

2.智能温控表(4~20mA还是脉冲输出)

网友A:
PID还是单表好,用PLC要防止积分饱和,程序要加复杂点.

网友B:
1.4~20mA

2.4~20mA

楼主:
因为没有试过,PLC有专用的PID算法模块,但是我总觉得会没有专业的PID温控表来的更好,PLC里的PID参数是要靠手动调整的,而PID的温控表是可以靠仪表本身的自整定来完成,这样便于调节。各位大侠的意见呢?

网友A:
为方便以后维护,还是用单表吧,再变送出一路信号进PLC监控,大震锅炉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C:
最好是用温控表的PID,调试比较方便。可以到www.yudian.com看看

网友D:
温控表比PLC和DCS多厉害哦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