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点一下:

楼主(2008-10-27):
一个厂4台450KW直流电机,现进行节能改造,

1,增设一台10KV 2000KVA的变压器,用4台400V 450KW的低压异步电机+4台低压变频器来代替,

2,增4台10KV高压异步电动机+4台高压变频器;(厂网是10KV的)

上述哪个更经济呢?

?

网友A:
1)方案1的造价大约在200万以内可以搞定,方案2造价大致要超过400万(均不含电机费用)

2)相同容量的电机10KV等级大约要比0.4/0.69KV等级贵30%以上;

3) 方案1占地面积大致要比方案1省30%-50%;

4)方案1的2000KVA变压器最好采用多绕组变压器,并为4个变频器专用,以其消除对10KV母线的谐波影响..

网友B:
1、4台450KW直流电机,现进行的不是节能改造,是钱多了烧的!

2、直流电动机是比异步电机复杂,但比变频器要简单节能耐用费用低!!!

网友C:
直流换成变频不能说是节能改造。

网友D:
楼主直流机拖动什么负载的?运行情况如何?最好先把节能的情况论证清楚,再谈改造方案不迟。200W,有这钱干点儿啥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