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三轴控制系统

楼主(2008-10-27):
你好请问你们有做步进电机控制系统方面你好请问你们有做步进电机控制系统方面吗?如有请发份资料给我好吗?YCX-6800@163.com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成功!吗?如有请发份资料给我好吗?YCX-6800@163.com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成功!

网友A:
用PLC加定位单元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2010-03-06):
云山数控 专业研发生产AFDX05运动控制芯片。
                  并使用该芯片开发了铣床控制系统、六轴六自由度机械手控制系统等数控系统。

云山数控 提供自主研发的AFDX05运动控制芯片、AFDX05运动控制模块、铣床数控系统、机械手控制系统;

云山数控 能够为客户量身定做各种专用数控系统。

AFDX05运动控制芯片有三个重要特色:
一是:一颗芯片最多同时控制30个轴做直线插补运动;
二是:6到30个的运动指令缓冲区,特别适合高速多线段的金属加工领域。
三是:云山数控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开发各种专用的运动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