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行车时动时不动,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8-10-27):
我公司注塑车间有一台10吨的行车,吊模具用,现在出现时动时不动,初步估计是两主跨轨中的一个跨轨下面有一铜导轨上面有

两个滑块,只要行车不动的时候,用竹竿动一下这两个滑块,行车又可以动了,估计是接触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请高手指点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用扫帚扫.........

网友B:
清扫滑轨上的灰尘,我车间常遇到这情况。还有一种可能是滑块上的电源引线没接好,停电后爬上去拧紧就好了。

网友C:
滑块与电源引线接触不良。

网友D:
同意楼上,再看看滑块有没有问题,接触不良也可能有它的因素

网友E:
换滑块,另外滑触线连接螺丝松动。

网友F:
?检查线路有没有虚接!~~这个是很烦人的.在就是楼上的处理方法.

网友G:
同意楼上,检查时细心些,看看还有无其他毛病

网友H:
换滑块拉,滑块里面的铜被磨掉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换滑块,另外滑触线连接螺丝松动。

网友J:
把受电器换掉(划块),碳刷磨损了

网友K:
故障一般都是由于小问题引起的,平时注意多加保养就好了。

网友L:
导电带断掉了 ?!换一条

网友M:
碳刷磨损了 ,检查下

网友N:
滑块碳刷磨损了。有可能有一个为完全失效了。不然不会两个同时接触不好。还有如果不是滑块问题就是连接螺钉了,看一下电源从哪里上的,行车一般在什么地方出问题,从上电源的地主到最近出问题的地方那里的螺钉查一下。

网友:
滑块碳刷磨损了。有可能有一个为完全失效了。不然不会两个同时接触不好。还有如果不是滑块问题就是连接螺钉了,看一下电源从哪里上的,行车一般在什么地方出问题,从上电源的地主到最近出问题的地方那里的螺钉查一下。

这样很容易烧电机的

楼主:
已解决:

处理结果:更滑滑块,调节导轨,更换所有导线,请外维修,共计费用5200元。

网友:
我们公司的解决办法和你的一样,公司3个电工搞的,旁边的行车还在工作,利用空闲的间隙搞,好危险呀!!!花个材料钱

网友O:
滑块碳刷磨损了。也有可能是导轨开裂了

楼主:
太危险了,请专业人员搞好,高空作业啊!摔一个人不至那点钱,而且也是技术活啊,4个人搞了一天,滑块,导轨,线全部给你换新的。安全第一。

网友P:
楼主的表达能力有待提高啊.

网友Q:
更滑滑块,调节导轨,

网友R:
一般的就是滑块磨损严重  于滑触线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S:
我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

你把受电器直接调高一点就好了

网友T:
真的不行的话就叫老板再买一个新的好了

网友U(2009-02-03):
叫老板重新买个新行车??哈哈。估计老板立马叫你卷铺盖走人了

网友V:
滑块与电源引线接触不良

网友W:
更换滑块,清洁导轨。

网友X:
换滑块,滑块与电源引线接触不良

网友Y:
楼主所在的公司是国企还是私企??

网友Z:
应该是接触问题,禁锢螺丝!

网友AA:
滑块与滑线之间接触不良.具体检查是滑块磨损严重还是滑线变形了.

网友AB:
你应该自己先爬上去看看

看完后把结果说出来啊 ~~~~~

网友AC:
引用 网友U:

叫老板重新买个新行车??哈哈。估计老板立马叫你卷铺盖走人了

顶!说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