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控制方式疑问

楼主(2008-10-27):
在网站

http://www.cncproduct.com/bbs/thread-22069-1-1.html

上看到数字式多输入接口直流伺服驱动器MLDS3810的控制方式包括:
(1) 输入模拟信号进行速度控制
(2) PWM控制
(3) 步进模式控制
(4) RS232速度、位置控制

??? 按照我的理解。第(1)种就是传说中的速度控制模式,第(3)种就是通过发送脉冲串实现位置控制模式。不知道对否。

那么,请问第(2)种PWM模式如何用呢。它对应速度模式还是位置模式,还是力矩模式呢?

此外。如果是速度控制模式。是不是接线时就是将驱动器的AIN+和AIN-两个脚连在电压输出端就可以呢。谢谢?

网友A:
"(2)种PWM模式如何用呢。它对应速度模式还是位置模式,还是力矩模式呢?
一般来说,PWM信号很少对应位置模式.

网友B:
PWM信号对应力矩模式更多一些吧?

网友C:
是不是PWM信号直接作为晶闸管的控制信号呢?如果是的话,应该是控制力矩的。不过电力电子技术知识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