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开机报E.7

楼主(2008-10-27):
??? 本人有一台三菱A500的变屏器,开机就报E.7? 已经换过HCNW2601和1302H02??? 现在我怀疑是储存器上面的数据有问题!各位高手讨论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三菱A500的变屏器,开机就报E.7? 已经换过HCNW2601和1302H02:还有周边无件都要查!http://www.gztd-98.com/

网友B(2009-06-30):
呵呵,这个问题我也有过,不过我修了好几台了,我也说不清楚,不过重点还是要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