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蓝变频器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10-27):
一台森蓝45KW变频器,刚开始是炸机了,换了模块,整流桥,接触器,不带电机测试一切正常,带上电机,就发现电机颤动,不转,测直流端电压,一直下降,最后欠压保护,后来更换了全部模块,接触器,电容,启动电阻,问题照常,请高手指点下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有高手分析下啊,求助了!

网友A:
看接触器是否接触良好,整流桥质量怎样,?

楼主:
接触器吸合了的啊,空机上电检测输出正常的啊

网友B:
建议检查两个电流传感器插头是否插交换了。相序插反了要这样的。

网友A:
建议你带一个小电机试试,如果正常了,就是整流部分有问题,如带小电机都不正常,那就查驱动波形是否一致,模块质量。

网友C:
欠压保护,要确定整流模块上的直流有没有下降,如果接触器跳了,应该会LU,检查驱动板

楼主:
我带小电机试了,一样的,检查直流端电压一直在下降

楼主:
谢谢各位,我检查下你们说的相关部分

网友D(2010-11-04):
反馈回路有问题,查查保护和反馈回路。设置参数没变么?看看那几个保护值设的对么

网友E:
接触器没有吸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