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车车轮响声

楼主(2008-10-27):
一台LH40t-22.5m A6起重机,大车每条端梁采用两个500直径车轮,轴承采用瓦房店的22224C,但过不了几个月,就有出现轴承响声。换了SKF轴承,也这样。到低为何?恳请请各路专家指点。

网友A:
你确定是轴承响?如果是要考虑车轮的装配。

网友B:
请检查是否已加润滑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轴承响?如果是要考虑车轮的装配。

网友D:
大车啃轨吗?

或许装配的间隙不对.

网友E:
具体还是检查装配,轨道~~~~

网友F:
换上去没有声音.运行一段时间才有声音就是准备有问题啦.

网友G:
这个问题,挺含糊!

一般情况下,车轮装配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你的这个响声是两边都有呢还是一边有?

换了SKF轴承,刚换上就响?还有用一段时间才响的?

我估计可能是大车电阻的问题!因为你说的不是很清楚我只是提下自己的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H:
如果是一台异常,有可能轴承跑内园或外园,如果大多数都有此现象,那你可能得检查大车轨道!

网友I(2008-11-26):
装配有问题,通常是装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