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直流变频

楼主(2008-10-27):
直流电是没有频率的,为啥有的空调叫直流变频?那位高人能告诉?

网友A:
晕,直流是调速器!现在广告给钱就做,没人把关,忽悠消费着。不过直流调速空调性能比交流变频的好

网友B:
一种直流电压调节设备,叫斩波器,它通过可控硅的开关作用以斩波的方式,调节直流电压的高低,可控硅的开关频率是可调的,可变的!

网友C:
我也看不懂现在说的直流变频,刘老师说的说是直流调压还可以理解。厂家宣传的直流变频理解不通。

网友D:
空调压缩机是直流的。

网友E:
什么变频啊,是抄概念而已,叫你去买他就高兴了!如果你想去买狗屎,那他就会改成狗屎

网友F:
变频器不都是把交流变直流,然后再变交流吗?

网友F:
我认为变频空调好。没有变频的话。压缩机就只有起动。停止。那么温度就会在设定值上下浮动。温度高了起动。低了停止。变频的话温度就不会上下便差太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晕,直流是调速器!现在广告给钱就做,没人把关,忽悠消费着。不过直流调速空调性能比交流变频的好

网友H:
我还看过180度正玄波直流变频空调.好象是美的 的

楼主:
按7楼所说到最后还是交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