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r210 安装不上?

楼主(2008-10-27):
honeywell r210 安装不上,是怎么回事?

系统配置:

VMWARE 6.5虚拟机

操作系统:WINDOWS2000 SERVER 英文版 SP4

放入第一张盘(base)后,过了没几秒钟提示放入第二张盘(SUPPORT),但放入后。光盘自动会弹出。然后安装软件即提示

请放入光盘。。用的是虚拟光驱(Daemon 和Alcohol 120%及虚拟机自带的光驱)都试过,,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导致安装无法继续

运行下去。。真是有点奇怪。在别人的机子上也是同样的问题。。文件保证没有损坏。安装盘是在E10000的FTP里面下载的。

安装是按照本论坛写的那样安装的。。

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

网友A:
老大,你有授权吗,我好像也下了的,但没有授权还不是没有用吗,呵呵

?

楼主:
我这目前的问题是安装都安装不上去啊。。更别说什么授权了。。真郁闷。。

你安装上去了吗?是怎么安装的?

请留下联系方式。。如QQ什么的

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B:
qq:363880896

可以交流一下哦

网友C:
有没有安装在knowledge或surpport,和common盘的IE6和WIN2KSERVR的SP5补丁?

将安装文件都做成ISO文件 直接用虚拟机的驱动器安装 不要用虚拟光驱软件安装 或者刻DVD碟安装 刻CD的好象不行

不要问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实验出来的,不这么做的话就装不上

没有授权也只能装一半的

这个论坛里有一个授权 自己找一下(不要等着有人把授权发到你的邮箱)

网友C:
这个论坛有个关于PKS的安装帖

记得看一下

网友D:
对:thomastop 关于

我这目前的问题是安装都安装不上去啊。。更别说什么授权了。。真郁闷。。

你安装上去了吗?是怎么安装的?

请留下联系方式。。如QQ什么的

共同探讨一下。。

内容的回复:

没有授权是安装不了的。